如何用proteus可以仿真到二极管发光程度

楼主(2011-08-08):
就是想试试proteus可不可以仿真到PWM控制二极管

楼主:
好像它只会闪烁啊,就算我延时1us也是闪烁啊,为什么不可以啊??求解啊

楼主:
如果是用DA的话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仿真的效果只能到之中地步吗??

网友:
自己搭模型

网友:
用虚拟的示波器看波型吧,PWM控制亮度只是利用了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PROTEUS是忠实仿真的,而且显示器达不到那么高的刷新率,所以只会看到LED一闪一闪的

网友:
看看这个 是这个么

网友:
pwm波控制一下的嘛~~

网友:
可以,需要将LED的默认驱动电流改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