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ios 11.0下载代码程序到epcs的时候下到一半就出错了?

楼主(2011-08-08):
如题,nios下载到65%左右就提示下载失败。。。

楼主:
额,木有人理我,找到原因了,Q11.0sp1每次下载运行之前最好重新刷新一下system ID,由于USB Blaster和软件的原因有些时候下载可能会遇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2011-12-09):
请问你的程序下载到EPCS后,重新引导到片外存储器里可以运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