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强大的音频处理器Segma DSP

楼主(2011-08-08):
我将会一步一步介绍ADI公司强大的音频处理器Segma DSP,以及Segma Studio开发环境SStudio 3.1,这个开发软件号称是不会编程的人,可以变成会编程的工程师;会编程的工程师会变成专家。简单的操作可以实现复杂的算法以及功能。操作简单实用。(因为新注_册,所以要灌水5张贴,唉。。。阿莫)

楼主:
这是EVB板子,大个片子是ADAU1701,另外是CLASS D功放 (原文件名:2011-08-08_19-38-25_409.jpg)

这是USB烧录器,通过它可以让电脑的Sstudio软件与EVB相连接 (原文件名:2011-08-08_19-38-52_299.jpg)

楼主:
EVB准备好了,把USB和电脑,EVB给链接好。下一步就是安装电脑的软件sstudio。根据ADI提供的软件以及链接,我们可以从ADI的官方网站下载:

https://form.analog.com/Form_Pages/sigmastudio/SSDownLoad.aspx

不过下载这个需要提供一个KEY,这个KEY你可以通过注_册ADI官方网ID后,发邮件到(sigmadsp@analog.com )进行申请。
又或者你如果你以后真的想用这个segma dsp做soundbar或者音频的处理项目需要用到这些软件,你可以联系我:
jack.cai@arrowasia.com,或致电:13590328584

楼主:
下载了这个sstudio软件后,我们进行安装。安装注意以下几点:

注意:SigmaStudio虽然可安装于Windows Vista中,但目前尚不正式支持Windows Vista,ADI公司无法为有关Vista的安装或问题提供任何技术支持。

第1步:安装前
•退出所有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
•确认已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v2.0

若要从SigmaStudio光盘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请浏览至光盘文件夹,双击安装文件“dotnetfx.exe”。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Version 2.0 Redistributable Package”安装包和升级文件也可直接从微软网站下载:www.microsoft.com/downloads)
第2步:应用程序安装
•运行安装程序(Sigma Studio.msi)。
•查看许可协议内容。
•若是首次安装SigmaStudio,请在安装完毕时重启计算机。

第3步:驱动程序安装
•将USB线连接至您的评估硬件以及计算机上的闲置USB端口。
•系统将弹出“找到新的硬件向导”窗口。
•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并单击“下一步”。
•选择“在这些位置上搜索最佳驱动程序”并选中“在搜索中包含这个位置”复选框。
•单击“浏览”按钮,在SigmaStudio应用程序文件夹中找到相应的驱动程序文件(默认文件夹路径C:\Program Files\Analog Devices Inc\Sigma Studio\USB drivers):
o 对于USB串行转换器和评估板(FDTIxx.inf),请选择“ftd2xx.inf”文件。
o 对于USBi接口,请选择“CyUSB.inf”文件。
•若弹出“正在安装的软件未通过WINDOWS徽标测试”对话框,请单击“仍然继续”。

楼主:
现在就由我通过一些简单的例子,让大家见识这个强大的系统如何进行工作的。

楼主:
ADAU1701评估板设置
为评估板上电
评估板可通过USB连接或随附电源驱动。若要使评估板独立于计算机运行,请将电源连接至J14端口(为下图中的红色端口)。此时电源LED指示灯会点亮。

将评估板连接至计算机
1) 用随附USB线将评估板与计算机上的闲置USB端口相连。USB插孔在下图中标记为黄色。
2) Windows将识别该设备,并显示“发现新硬件向导”。
3) 选择“从列表或特定位置安装(高级)”,然后选择“在这些位置上搜索最佳驱动程序”。确保取消选择“搜索可移动媒体”复选框,并选中“在搜索中包含这个位置”复选框。
4) 浏览至USB驱动程序文件夹。(默认情况下,应为“C:\Program Files\Analog Devices Inc\Sigma Studio\USB Drivers”。)单击“确定”和“下一步”,开始安装。(若弹出“正在安装的软件未通过WINDOWS徽标测试”对话框,请单击“仍然继续”。)完成时,单击“完成”。

连接音频线:立体声模拟输入和输出。
1) 用RCA线或1/8英寸线将音源连接至评估板顶部的IN 0/1插孔(下图中标记为蓝色)。
2) 将OUT 0/1插孔(下图中为绿色)连接至扬声器或耳机。
开关和跳线设置
若要配置评估板,以支持立体声模拟输入和输出,请如下图所示设置开关和跳线。

楼主:
首先打开sstudio,这个是它强大的开发界面。 (原文件名:1.JPG)

然后再“file”点击new project,进行建立新的项目。 (原文件名:2.JPG)

接着就出现一些模块 (原文件名:3.JPG)

把左边的ADAU1701按着鼠标的左键,然后一直拖到hardware configuration 的空白处 (原文件名:4.JPG)

同时把USBi也拖到那边去。 (原文件名:5.JPG)

把USBi和ADAU1701连接起来。如图所示 (原文件名:6.JPG)

用鼠标点击schematic,出现如图 (原文件名:7.JPG)

把IO里面的input,output分别拖到schematic里面去如图所示。由于EVB板的硬件输出是DAC2,DAC3两个pin,所以output设置成dac2,dac3如图。 (原文件名:8.JPG)

把volume control里面的mute分别拖2次拖到schematic里去,这样就有2个mute,分别对左右声道进行mute的控制了。 (原文件名:9.JPG)

点击mute,选中模块然后按鼠标右键,然后选择add algorithm->IC1->standar. (原文件名:10.JPG)

同样道理,把medium size EQ部分也放置进去。 (原文件名:11.JPG)

把EQ的频率段进行设置,如图 (原文件名:12.JPG)

楼主:
把各个模块进行连线,其实这些线就是代表左右声道信号的流向。 (原文件名:13.JPG)

连后后就可以了,然后就进行编译和download到EVB板子去,如图按link compile download (原文件名:14.JPG)

download succeed。那Capture里的参数就会变成绿色的。 (原文件名:15.JPG)

现在我们在线改变EQ的值,然后观察下声音的变化,把EQ设置BASS MODE (原文件名:16.JPG)

我们又把EQ值改变成TREBLE MODE,注意一旦你download成功,你改变每个值得时候会实时download到EVB板子里的。 (原文件名:17.JPG)

测试把mute1点击,选中打勾,结果把一个通道的声音给屏蔽掉。另外也是如此。 (原文件名:18.JPG)

楼主:
这样一个基本的音响系统也就完成了。另外付上ADAU1701的手册。也可以从ADI官方网站进行下载手册:
http://www.analog.com/en/audiovideo-products/audio-signal-processors/adau1701/products/product.html

简单地介绍下ADAU1701的特点:

28-/56-bit, 50 MIPS digital audio processor
2 ADCs: SNR of 100 dB, THD + N of −83 dB
4 DACs: SNR of 104 dB, THD + N of −90 dB
Complete standalone operation
Self-boot from serial EEPROM
Auxiliary ADC with 4-input mux for analog control
GPIOs for digital controls and outputs
Fully programmable with SigmaStudio graphical tool
28-bit × 28-bit multiplier with 56-bit accumulator for full double-precision processing
Clock oscillator for generating a master clock from crystal
PLL for generating master clock from 64 × fS, 256 × fS, , 384 × fS, , or 512 × fS, clocks

楼主:
写了一晚这个教程,结果阿莫还没给我审核通过,唉。。。

楼主:
另外一些比如DTS,DOBY等算法是需要和ADI签一些合同进行购买的,这样我才能提供这些算法给大家所用。

网友:
请教:没有ADAU1701 EVB及USB转板如何进行开发呢?
手上有ADAU1701/1702。想利用MCU控制ADAU1701/1702制作5-10段频点、Q值及提升/衰减量均可自由调整的均衡器。
另外,SStudio是否支持WIN7?

网友:
很不错的东东!

网友:
这个片子啥价格啊?刚上市的时候记得价格吓人啊

网友:
够昂~奥扫~

网友:
就是程序RAM才1K,做不了多少事情,资源就耗尽了。

SHARK DSP还不错,用VISUAL AUDIO跟SIGMA STUDIO一样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将会一步一步介绍adi公司强大的音频处理器segma dsp,以及segma studio开发环境sstudio 3.1,这个开发软件号称是不会编程的人,可以变成会编程的工程师;会编程的工程师会变成专家。简单的操作可以实现复杂的算法以及功能。操作简单实用。(因为新注_册,所以要灌水5张贴,唉。。。阿莫)

很强大,请我EVM哪里可以买到?官方主页的报价很吓人吖

网友:
像我这种不会编程,只会硬件连接的人是最适合的,呵呵,回头去ADI申请几个这种芯片,之前看,、貌似是可以申请的!呵呵

网友(2011-10-09):
标注,不错的教程!

网友:
这个怎么没有下文了?很期待啊

网友:
期待中..正在学习 sigmadsp

楼主:
需要购买开发板请联系:jack.cai@arrowasia.com

网友:
为什么我看见的图挂了

网友(2012-01-30):
我以前玩过这个,很好很强大。

网友:
见到好东西要顶起来!做音频和EQ调整的有用!

网友(2013-10-31):
没声音了?楼主继续啊

网友(2014-03-24):
标记一下,有空细看。

网友:
这个东西仿真器是不是贼贵?

网友:
adi的东西太贵了,比ti的还贵。要是有st这么亲民就有了

网友(2014-08-29):
我老板有一个,不过ADI的超级贵啊,不是Hifi价格搞不定了

网友:
mark,正在研究这种东西,太好啦!

网友:
感谢楼主,不错的东西,有意买一套

网友(2014-10-11):
这玩儿没看懂,能放哪些格式的东西

网友:
ADI的确实贵。。。都是拿样片玩玩的漂漂过

网友:
軟體真的要越學越多了  不過ADI的芯片單價都好高~

网友:
ADI的确实效果很棒!X40就是ad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