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前辈LM317处的疑问

楼主(2011-08-08):
此处的VCC是给103供电的,应该是3.3V左右
我按公式算:1.25*(1+200/330)=2V
而且春风前辈的板子上我找了下确实没有1117-3.3。按道理这个VCC应该是输给103供电的吧,难道我算错了,额,今天问的问题好白。。

网友:
是计算错了,317的基准在1脚和2脚,这两个脚电压是1.25V,正确的计算是:1.25*(1+330/200)=3.312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计算错了,317的基准在1脚和2脚,这两个脚电压是1.25v,正确的计算是:1.25*(1+330/200)=3.3125v

糗大了。。让您见笑了

网友(2011-10-18):
请教春风,假如LM317不是adj,是LM317-3.3 ,那adj 的脚位会是GND,假如 我在这个脚上下来130的电阻,vout还会是3.3吗,或比3.3高一些,大约0.12v左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