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车模用的输出功率在千瓦级别的无刷有感电机.

楼主(2011-08-08):
自己做模型,要用两台这样的电机.

哪个品牌的这类电机质量性能比较好?

网友:
千瓦级别?没搞错吧,航模用的也就11.8v20A左右,千瓦级别不得100A了

网友:
要水冷,船模用

网友:
汽车的启动电机一般都能达到你的要求,但是你的电瓶也是个怪物啊。直接上火车上的电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汽车的启动电机一般都能达到你的要求,但是你的电瓶也是个怪物啊。直接上火车上的电瓶

那个玩意不能长时间工作啊.

我想找个能够长时间工作的,效率高的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汽车的启动电机一般都能达到你的要求,但是你的电瓶也是个怪物啊。直接上火车上的电瓶
那个玩意不能长时间工作啊.
我想找个能够长时间工作的,效率高的电机.

就算效率80%,还有200W的热量要散掉

网友:
航模上的电机上千瓦的不少,但有感的没有。为什么要有感呢。

网友:
有感的功率都不大.
主要不知道你想做什么,推荐不了。
跟上面不懂模型的说说:
正常模型1kw级别的马达效率都有90%以上的。1些精品级别的都在95%左右。所以散热的问题不会过份严重。
模型马达就是轴承问题比较大,因为按5w/克计算的电机转速通常高过30000rpm。
有感的马达因为霍耳问题解决不了高温,所以功率密度不大。
要长时间工作的就必须要低转速的,这样功率密度就小点,散热和效率都是正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坦克模型.两条履带用两个电机.用无感的没法控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做一个坦克模型,比较大,比较重.所以希望找两个输出功率大的电机做动力.

转数不要高,但是扭矩要大.

网友:
两个48V电动车电机差不多了,有感无刷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两个48v电动车电机差不多了,有感无刷

放不下.600瓦的并排放空间超过车体宽度了.

网友:
坦克模型只能用减速电机了。或者可以考虑下油机。油机够猛。或者油机带发电机再带电机。哈哈,麻烦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坦克模型只能用减速电机了。或者可以考虑下油机。油机够猛。或者油机带发电机再带电机。哈哈,麻烦死了。

设计得有减速箱.

但是输出功率不够的话,减速也跑不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