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发热~但能工作,急求帮忙

楼主(2011-08-08):
这是我做的一个程控运放,上电后大概几秒AD603和AD818就开始发热,有一点点烫手,但输出波形正常(有一点点毛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说是AD603的输入阻抗很小导致电流大引起的,但AD818发热又是怎么引起的呢?感觉这个图好像没什么问题,难道是自激了?那应该怎么改呢?C15加的是10pF。。。。。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
我的板子上的LF347也有这个问题,输入对地时芯片发热量减小,正常输入,发热量很大,这个天气摸起来烫手!求解!

网友:
电压多少?静态电流多大?是否与手册一致?

其实好多运放本来就是烫。特别是供电电压超过2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这个AD603供电才正负5V,这个AD818也才正负12V啊。。。不算高吧,我该怎么去测试呢,能不能给点建议啊·
谢谢啦 ~~~~

网友:
AD603的输入是1VRMS,有没可能输入太大?
AD818会不会也是输入范围太大。
可以测量一下工作时供电的电流是多大。正或者负电源供电断开 串入电流表测量电流。一般如果芯片发烫,应该功耗是比较大。。

网友:
这种专用的运放没有用过,,不知道发热是不是正常,,,,音响的试过,,,塑封的5532不会热,,,换成陶封的大S的5532就烫手了.......声音一样正常...

网友:
正负12负就是24伏供电呢。
测下电流是不是正常?

楼主:
呵呵 差不多弄好了,只有一点点热了,应该正常了,发热原因一:1117稳压管烧坏了,稳定输出10V了,导致DAC输出很大;发热原因二:AD603的输入阻抗很小,在输入端加一个100欧电阻到地就解决了,,  谢谢楼上的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