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tera的SERDES的用法

楼主(2011-08-08):
用FPGA做误码仪,使用SERDES提高速率,但是以前没用过,所以请教下大家。
1:ALT2GXB和ALTLVDB这两个IP核的区别?我觉得前者是完整的SERDES,能实现所有功能;而后者虽然能se/de,但是他的de是根据参考时钟来的,不能CDR,也没有8b/10b等其他功能。这样理解对吗?
2:如果进行误码仪设计,是不是只要将ALT2GXB设为basic模式,然后输出伪随机序列,进行测试就行。如果采用8B/10B的SERDES,会不会因为设备造成的误码使得接收端不能提取时钟,从而不能串并转换?
本人小白,麻烦大家了。其他我没提到的希望大家也能指点指点。多谢了!

网友:
这里只是入门级,能给你帮助的你,一般不会到这里来,空余时间不是忙着赚钱, 就是忙着消灭处女.

网友:
我老公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玩意,不过是Xilinx的,听说有点难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xilinx的FPGA,没用过altera的,在这里就我所知的说一下吧。

SERDES,顾名思义,就是串行/解串器,并不包括CDR、10b/8b编解码功能。
xilinx的FPGA中能实现SERDES功能的有普通IO和收发器(Transceiver)。
其中只有收发器具有CDR和10b/8b编解码的功能。并且收发器支持的速率远远大于普通IO。
以xilinx的spartan-6系列FPGA为例。普通IO支持的最高速率为1.05Gbps,而收发器却能达到3.2Gbps。
而一些高端的FPGA的收发器支持的速率更高,如virtex-7系列的收发器最高可以支持到28Gbps的速率。

LZ所说的ALT2GXB和ALTLVDB这两个IP核的区别,从字面上猜,
应该是ALT2GXB是对应于收发器的IP核,ALTLVDB是对应于普通IO的IP核(没用过,乱猜的,不保证对)。

误码测试仪应该是通过发送/接收特殊的测试序列(如伪随机序列)进行测试的。
由于要用到CDR和10b/8b编解码,所以应该使用收发器来实现。
少量的误码不会影响CDR恢复时钟。

网友:
1. 看你跑多少速率决定你用那个模块。硬的serdes是专用IO,个数较少,cdr和8b10b都包括了
2. 一般就是8b/10b协议。不会有少量误码。cdr保证正确采用每一bit数据。8b/10b模块把每一组数据译成有效数据,如果违反8b/10b规则,会报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所说的alt2gxb和altlvdb这两个ip核的区别,从字面上猜,
应该是alt2gxb是对应于收发器的ip核,altlvdb是对应于普通io的ip核(没用过,乱猜的,不保证对)。

对。

网友:
我用的是ArrialGXII 实现serdes通信,例化的IP是SerialLiteII,有空我们可以讨论一下,QQ:381458831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目前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refclk直接从全局输入时钟给,而不是专用的参考时钟引脚,50MHz,1000M的时候正常,1600M会有误码,什么原因呢?
即使是loopback下也有误码,所以不是信号方面的原因了。难道是50M的refclk,和1600M的组合不对?但是meag工具提供这个频率的输入啊...
还有就是,不采用8B10B应该也行吧。如果用周期短点的M序列进行测试,直流平衡应该不是问题(0和1的个数相当),serdes内部倍频,word对齐可以根据自定义的word来,所以我觉得这里不用8B10B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