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会做灯箱吗?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11-08-08):
老婆要开一个小商店,,在做招牌上没有头绪..请教各位电子达人

我的方案是简洁的背景+灯箱,遇到一下问题:
1\一般店面用的那种一层铝板一层塑料的板子叫什么板呢?
2\灯箱制作肯定是交给广告店,但设计上面需要怎么做比较好呢,有经验的朋友可以讲讲
3\灯箱的发光颜色我想用RGB的LED调制输出,显示比较美感的静态颜色...

第一次搞这个没经验,请帮忙.

网友:
1:你的问题 就已经说了: 铝塑板
2:自己画画就行了,PS,CD... 这个要美工,如果自认美工可以,就自己干
3:RGB的话,就贵了,招牌有N种灯,

淘宝上搜
RGB的话,就买外露灯,每个灯都是RGB,带芯片,有个总控器,还是买现成的吧,不然你老婆店名没挂上就要开业,你就要按批了。
也可以用内藏式的,灯放在字里面,那就不是灯箱了。叫发光字。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这还要看你爱人开的是什么 商店,商店的性质对广告牌也有不同的要求哦。。。

网友:
1.铝塑板
2.根据你的实际需要ps做出来

网友:
看你的意思RGB调制,要做LED屏幕了,有点儿复杂。简单的就是做点儿字儿(单色双色,不调制),花头一般是做软件效果,比如边框作个流水灯字或者辈竟弄个闪烁什么的。

招牌不宜花哨,名字让人家看着醒目,记住就好。你看很多现代设计,都是走的简洁路线。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吸塑的字体,然后里面放一板固定的LED,用于字体的发光.
不考虑动态,,如果动态,可能会直接买一个显示屏.

楼主:
【4楼】 Argee
不是做屏幕,只是让文字主动发光的目的..RGB调制只是想发光颜色不限制于,白 红 绿 蓝

网友:
强烈建议买,自己做贵多了,还不一定稳定,便宜。

楼主:
【7楼】 ShuJi187
找广告店买还是淘宝?

网友:
广告店,一般都比较贵。
淘宝,有运费。

你都问下,算算就是了。

回复 网友A:

对自己做的没信心???

楼主:
其实我在想,,是不是直接买三个恒流电源就可以调GRB,  LED,自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