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俺讲一下操作系统运行应用程序的原理啊。。。。。。

楼主(2011-08-08):
写过一个arm7的小操作系统,模仿的ucos,弄清了进程的堆栈管理。
先在想研究一下开放式操作系统。能运行外来的应用程序。
看了好多资料,也没找到个所以然。
自己想了一种办法,就是中间解释语言,读代码---翻译---运行----每一条都循环。
那二进制文件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呢?x86用保护模式来虚拟PC值,那在arm里面呢?应该怎样做到呢??
哪位大侠给讲一讲。。。。。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过一个arm7的小操作系统,模仿的ucos,弄清了进程的堆栈管理。
先在想研究一下开放式操作系统。能运行外来的应用程序。
看了好多资料,也没找到个所以然。
自己想了一种办法,就是中间解释语言,读代码---翻译---运行----每一条都循环。
那二进制文件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呢?x86用保护模式来虚拟pc值,那在arm里面呢?应该怎样做到呢??
哪位大侠给讲一讲。。。。。

MMU 虚拟地址映射和特权指令的中断模拟,当然,一个不小心就是重大系统漏洞……

没有 MMU 的可以用 MPU,但是基本上性能会直线下降

至于连 MPU 都没有的——你不会指望在这样的器件上运行真正支持内存管理的 OS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噢.arm9有MMU,忘记arm有这个了。看来lpc的arm7是不能上操作系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ucos算是操作系统,但是看上去更像一个调度器。

楼主:
哇呀呀。刷新后木有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