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对无线模块的干扰严重,如何解决!

楼主(2011-08-08):
最近需要用单片机M48和无线模块组成控制器,控制一个5V/700mA的直流电机正反转和停(三极管控制,有光藕隔离);原本想这是比较简单的东东,结果在电源上遇到了困难。

开始用5V/2A的开关电源供电,当然电源输入端又加了一个2000uf的大电容,可是电机未启动时,一切正常;电机开启之后,电机对电路的影响变大,单片机还能工作(LED闪烁),无线模块失效了,为了证实是电机干扰造成的,单片机和无线模块单独供电,此时工作正常了。

现在手边的材料有限,不知该如何改电路,才能去除电机的干扰!?

网友:
电机的供电用三端滤波。

网友:
差模干扰就用差模滤波。
电机输入串陶瓷电容,电机线并电感。

射频干扰就用射频屏蔽,电容还是要加,电机做好屏蔽,有条件用全屏蔽电机。

网友:
换无刷电机。

网友:
换无刷电机也很难解决,最好的方法是隔离电源,用两组电源互相隔离,不共地。

网友:
电机线上绕磁环

网友(2013-09-10):
1 电机用锡纸把换向器口包起来 防止电磁泄漏
2 电机接线端并联电容电阻滤除高频信号
3 模块接隔离 屏蔽纸 特别是天线远离电机和电源
3 模块最好也做电源隔离
4 加光藕
5 电机线也做屏蔽

网友:
遥控窗帘?哈

网友:
把能包起来的都包起来就可以了,也就是屏蔽

网友:
用双电源吧。

网友:
双电源分开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加了个DC-DC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