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0 和 DE0 nano 大家觉得哪个好啊

楼主(2011-08-09):
DE0 是 Cyclone III 的芯片,  DE0 nano 是  Cyclone VI 的芯片,好像QUARTUS II 7.0 只支持 不支持  Cyclone VI ,纠结中。。。

网友(2011-09-08):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纠结的方向有错误,竟然被Quartus II所制约,你用Quartus II最新版的不就行了
DE0接口多些什么VGA IIC ,而DE0_Nano只把他引出来了,要用需要自己做,但是Nano存储器多些,如果我选我会选择Na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