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网友的支持,TKStudio在线与网友交流,实时解答网友提问和提供技术支持

楼主(2011-08-09):
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功能强大的芯片级、系统级的嵌入式开发平台,为用户提供一整套廉价的嵌入式解决方案。7、8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修正、改进和增强每一项用户需要的功能。感谢用户的一路相伴,给予我们巨大的精神支持。

     现在4.0已经推出,正确性、稳定性和功能方面都比前面的版本有飞跃的提升,但是一定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希望各位网友指出。

     TKStudio有用着不方便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TKStudio使用遇到问题的时候,请一定发帖指出
     TKStudio有帮助到您的地方,请不吝啬您的赞扬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对于bug,我们会第一时间修正。
     对于用户体验,我们会记录在案,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网友:
好消息哦,大家都来讨论 讨论吧

网友:
是免费的吗,支持什么调试器

网友:
建议增加一项功能,一键切换大字体,尤其是代码字体,或者是像NotePad++那样可以用Ctrl+鼠标滚轮调整字体大小。

建议像C-Free那样可以以HTML或者RTF格式导出代码。方便教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免费的吗,支持什么调试器

fanwt,您好。

   TKStudio是免费的。支持ARM7、ARM9、ARM11、M0、M3、AVR、CCORE、8051的调试,支持TKScope等遵循AGDI,RDI,JDI接口规范的仿真器,还支持GDB的调试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pcwhy,您好。

   TKStudio是支持字体放大和缩小的。可以通过Ctrl+鼠标滚轮调整字体大小,也可以点击图标栏上的放大、缩小图标来完成放大与缩小。HTML或者RTF格式导出代码的功能我们会考虑。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这里选择字体 (原文件名:字体.JPG)

放大后的效果 (原文件名:放大.JPG)

3楼说的是这个功能吧

如果是 vc6风格显示 放大缩小字体的时候得稍微等一等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aabbccdd,您好。

   TKStudio有三个版本,分别是:完整版、标准版和英文版。完整版包含了所有的文件,所以体积比较大。标准版不带编译工具链和仿真器驱动,体积比较小,只有几十M,方便下载。同时也可以通过在线更新功能来升级。新版本在功能和稳定性上都不断增强。建议您使用新版本。谢谢您的建议,我们会在易用性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网友:
编辑器最好能添加对多种编码的支持。我现在写的程序,注释是要求用日文的,但是日文在TKS下显示的是乱码。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shandian,您好。

   您的建议我们已经记录下来。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你们论坛上提供的4.0版本修补的一些附件下载不下来呀

注_册你们的论坛,又得不到回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论坛上"TKStudio V4.0 问题解答汇总"里面的附件不能下载,希望正式发布在你们的资料下载栏目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之前注_册我们ZLGMCU的论坛确实是存在问题,现在网管那边已经修正了,请您再重新注_册一下。
如果您要用回之前申请时的账号,请把账号发到我们邮箱tkstudio@zlgmcu.com,这边帮您重设一下。

网友:
智能感知太烂,建议看看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之类的,那个强悍的......噢,还有VASSISTX,这2个东西配起来实在太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skynet,您好。

   智能感知功能一直在增强,并向VA看齐。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F:
---------------
visual assixst x 插件确实是 c++ c  代码补全方面的王者。

没有了 visual assixst x 的VC6.0 vs2005 vs2008 在代码编辑方面其实非常一般

也请同时比较嵌入式开发的IDE,IAR KEIL MDK ADS ......

以及一些专门做编辑的 UE SI

太烂 二字未免过于草率

另, tks 代码补全一直在改进,有不爽之处请指教,一定尽量满足

楼主:
16-17日继续在线与网友交流,实时解答网友提问和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在win7 64位下面用不了jlink

楼主:
回复 网友G:

roy2002,您好。

   这应该是jlink驱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jlink在win7 64中用MDK没问题呀

网友:
是用的jlink GDB的调试方式吗?
请看这篇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32053&bbs_page_no=3&bbs_id=1032

网友:
tkstudio还不错。不过有两个问题。
1、建立工程的时候,例如keilc51,软件自动给建立一些c文件Csample,如何去掉,我不需要。
2、包含头文件的时候,用#include <>.但是必须inc目录下,如果在inc的下一级子目录下,就出现编译错误。用keil的就不会出错。

网友:
终于在这里出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tkstudio还不错。不过有两个问题。
1、建立工程的时候,例如keilc51,软件自动给建立一些c文件csample,如何去掉,我不需要。
2、包含头文件的时候,用#include <>.但是必须inc目录下,如果在inc的下一级子目录下,就出现编译错误。用keil的就不会出错。

taishandadi,您好。

1.软件自动给建立一些c文件csample的原因是您使用了从模板建立工程。从模板建立工程是会自动将模板里的文件添加进去的。您创建工程时,选择“Project Wizard"就行了。

2.使用的是最新版本吗?我们马上测试并修正。

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3.5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tkstudio多多增加开发stm32f1和stm32f2方面的例子和资料!!

网友:
恩,态度很诚恳,冲这姿态改天我去试试,看TK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taishandadi,您好。

  更新为4.0版本看看问题是否存在,我们也在进行相关的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hunyuanqi,您好。

  STM32现在作为支持重点,正在实现STM32系列外设的仿真,和相关例程的移植与测试,以后将发布在资料下载里。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不知道该软件为何打花括号时默认出现下列情况:
while(1){
}
用起来很让人反感。莫非是贵公司自定的代码规范?
强烈建议改为
while(1)
{
}

3.0版本的时候用过,觉得调试程序很不爽,不知道4.0改进得如何了?

网友:
{}这个我都是自己改过来的。没仔细看设置有没有。

网友:
不太明白
keil已经够了,还要开发啥TKStudio?
多此一举嘛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太明白
keil已经够了,还要开发啥tkstudio?
多此一举嘛

TKStudio增加了很多很好的功能,要做稳定了确实是个很好的开发环境。谁用谁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知道该软件为何打花括号时默认出现下列情况:
while(1){
}
用起来很让人反感。莫非是贵公司自定的代码规范?
强烈建议改为
while(1)
{
}
3.0版本的时候用过,觉得调试程序很不爽,不知道4.0改进得如何了?
newkey,您好。

这是经典C的换行风格,以后考虑加入模板自定义功能,换行方式自己定义。

4.0版本主打的是调试功能,您可以下载来试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太明白
keil已经够了,还要开发啥tkstudio?
多此一举嘛

AWEN2000,您好。

  TKStudio除了支持ARM,51还支持AVR,CCORE等内核,支持多编译工具链,支持linux开发和调试。对于用户来说,熟悉一个环境就可以使用多个编译工具,开发和调试多个内核的程序,减少熟悉环境的周期。除此之外,TKStudio是免费的,提供给用户廉价的嵌入式系统解决方案。
   TKStudio是国内第一IDE,打断了国外IDE的垄断,而且在中文支持和技术支持上,我们提供及时高效的技术支持,这对国内用户是相当有价值的。在功能上我们会不断完善,力做一个易用强大的IDE。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roy2002,您好。
   这应该是jlink驱动的问题。

你好,请问用什么版本的驱动才可以正常,其实我挺喜欢TKSTUDIO的,就是不能用jlink所以冇用了

网友:
有些时候写错了编译时只有1 warning(s). 没有指出在哪,有Keil下能有提示出在哪

#include<REGX52.H>
void function(unsigned char n)
{
        for (;n>0;n--)
        {
                P1_0=~P1_0;
        }

}

void main(void)
{

        function();//少参数  "Test1" - 0 error(s), 1 warning(s).

}

// build target 'Test1-DebugRel'
// compiling Test1.c...
// linking...
//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30
// creating hex file from "E:\Test\Test1\DebugRel\Test1"...
// "Test1" - 0 error(s), 1 warning(s).
// ------------------------------------------------
// ========== 生成: 成功 1 个,失败 0 个 ==========

还有一种情况把函数写在外部的C文件了,但是忘了写extern .......;函数原型

#include<REGX52.H>

void main(void)
{

function();   //没有写外部申明 extern void function(void);    貌似参数得Void的才这样不指出错在哪,有参数的没有extern编译时好像能指出错在哪的

}

// build target 'Test2-DebugRel'
// compiling Test2.c...
// compiling externCCCC.c...
// linking...
//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21
// creating hex file from "E:\Test\Test2\DebugRel\Test2"...
// "Test2" - 0 error(s), 1 warning(s).
// ------------------------------------------------
// ========== 生成: 成功 1 个,失败 0 个 ==========

网友:
国产的要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太明白
keil已经够了,还要开发啥tkstudio?
多此一举嘛

awen2000,您好。

  keil只支持arm,51,而且不是免费的,特别是在arm11的支持上,买一套arm11的开发套件都要十几万(arm公司的仿真器),这对用户来说,成本是很高的。tkstudio除了支持arm,51还支持avr,ccore等内核,支持多编译工具链,支持linux开发和调试。对于用户来说,熟悉一个环境就可以使用多个编译工具,开发和调试多个内核的程序,减少熟悉环境的周期。除此之外,tkstudio是免费的,提供给用户廉价的嵌入式系统解决方案。在tkstudio下开发arm11成本就低得多。

......

支持,反馈做的很好!
我使用中发现一个bug,发情况发给开发人员,很快就解决了,还给我发了一个补丁,很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太明白
keil已经够了,还要开发啥tkstudio?
多此一举嘛
awen2000,您好。
  keil只支持arm,51,而且不是免费的,特别是在arm11的支持上,买一套arm11的开发套件都要十几万(arm公司的仿真器),这对用户来说,成本是很高的。tkstudio除了支持arm,51还支持avr,ccore等内核,支持多编译工具链,支持linux开发和调试。对于用户来说,熟悉一个环境就可以使用多个编译工具,开发和调试多个内核的程序,减少熟悉环境的周期。除此之外,tkstudio是免费的,提供给用户廉价的嵌入式系统解决方案。在tkstudio下开发arm11成本就低得多。

   tkstudio......

刚才试了一下TKStudio,看看它是否真的如您所说的那么强大。

首先,这个工具是相当不错的,不可否认。里面的各项设置都很人性化。

其次,您这个宣传具有吹的成分在里面,个人不太喜欢。一直以为周立功是非常务实的,别采用这种方法来说明了,这里的都是明白人。
   比如:Keil只支持ARM,51,而且不是免费的,而TKStudio支持ARM、51之外还支持xxx。贬低别人来抬举自己是不对的。Keil支持芯片较少,但是它至少支持ARM、51、251、166,而且编译器是自己的。TKStudio支持51只支持SDCC,嘿嘿,别不好意思说。SDCC谁用谁知道,反正我不用,直接采用Keil、RVDS的工具链难道不是盗版吗,那和直接采用盗版的Keil有什么区别?

再次,这个工具着重看重调试,编译部分跟不上。Keil可以进行11级优化,到TKStudio加个壳后就阉割成了9级优化。虽然11级优化比9级优化好不到哪儿去,但是至少看起来NB啊。然后是GCC AVR for TKStudio居然是2007版的……

再次,批评一下程序编写人员。无穷多的MFC42.dll、MFC80.dll、MFC80u.dll、MFC90.dll、MFC90u.dll,Tools文件夹中还有好几个,这不是谋杀硬盘吗,虽然现在的硬盘比白菜还便宜,也不能这么糟蹋啊。你说,用一个Unicode版本的MFC90u.dll不就完了吗,用N种VS编译不累吗,又是ANSI又是Unicode的不怕传递出错误来吗。尤其是MFC42.dll,从Win98起就自带了,为什么还要打包进来。然后就是gdiplus.dll,这个东西现在开发人员的系统中不带的还有几人啊。

以上言论不能掩盖TKStudio是一个好工具的事实,我只是就事论事,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希望它做得更加完美。

楼主:
回复 网友L:

takashiki,您好。

  感谢您的反馈!本无意贬低别人抬举自己,为避免再产生误解,已去掉了Keil的描述部分。

  TKStudio里自带的编译器一般是比较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最新的。当然用户也可以自己选择编译器的版本的。

  至于带了很多的dll,主要考虑了用户的各种操作系统版本,保证我们的程序能在上面运行,如一些被裁剪得比较干净的系统就会缺很多DLL;其次,这些DLL不一定都是TKStudio使用的,还考虑了其它仿真器驱动或者第三方程序使用的可能。您的建议我们会转发给开发人员,以改进和提高。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M:
有些时候写错了编译时只有1 warning(s). 没有指出在哪,有keil下能有提示出在哪
#include<regx52.h>
void function(unsigned char n)
{
for (;n>0;n--)
{
p1_0=~p1_0;
}
}
void main(void)
{
function();//少参数  "test1" - 0 error(s), 1 warning(s).

}
// build target 'test1-debugrel'
// compiling test1.c...
// linking...
//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30
// creating hex file from "e:\test\test1\debugrel\test......
jsjjccc,您好。

  问题已修正,请下载附件,并将其替换Build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对您造成的不便,请谅解。谢谢您的反馈!

网友:
一个IDE而已

tkstudio除了支持arm,51还支持avr,ccore等内核
编译器总不是你们zlg的吧?
tkstudio虽然免费,但是编译器还得购买

很少有不带IDE的编译器的,我买了编译器还会用tkstudio吗?直接用他自带的IDE了
多此一举嘛
tkstudio支持ULINK2不?

网友:
用TINYMO板连接不上,按说明选1114芯片,提示说CK100不支持该芯片

网友:
用过ZLG的烧写器
上位机界面华丽,但是很多不实用,思路挺好但是实现的有点糟糕

没多久就被扔一边了

还是用希尔特的烧写器,上位机软件简洁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N:

cu_ice,您好。

  您使用的是最新驱动吗?用最新的驱动。如还有问题,可以拨打:020-22644360仿真器技术支持。

  谢谢您的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用过ZLG的烧写器
上位机界面华丽,但是很多不实用,思路挺好但是实现的有点糟糕

AWEN2000,您好。

  能否说得详细点,我们会将您的建议反馈给编程器的开发人员。

网友:
问一下,那个include的问题你们测试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H:

2、包含头文件的时候,用#include <>.但是必须inc目录下,如果在inc的下一级子目录下,就出现编译错误。用keil的就不会出错。

比如inc下有个A文件夹里面有个a.h,
如果直接写#include <a.h>是找不到路径的,必须写成#include<A/a.h>。
您也可以直接在工程配置的C/C++选项页将inc/A/加到包含路径中。

网友:
keil就没这样

网友:
不要和KEIL比。呵呵。
KEIL是编辑,编译等等一体的。
tkstudio 是编辑器,要和UE,SI 等比较。

用过一段时间,感觉不错,不过太复杂,还是SI简单,能满足我的工作。

网友:
使用中感觉还不错的飘过。。

网友(2011-11-17):
你好,能否更新一下,支持STC12C5404,最新版本中不支持此器件。谢谢!

楼主:
love_TYQ,您好。

   您的提议我们正在处理,稍后会将最新器件库上传到这里。谢谢您的反馈。

网友:
大概要多久?

楼主:
love_TYQ,您好。

    STC12C5404及同系列的芯片已经添加完成,请下载附件,并替换同名文件。谢谢。

网友:
呵呵呵,支持楼主,这东西很不错,如果能支持更多的下载器一起就好了,呵呵,下了个完整版的,在使用当中,很棒~

网友:
支技一下,最近开始有在用TKStudio

网友:
一直在用tkstudio,感觉自动代码补全很好用,就是输入数字的时候也会默认列出补全选项,遮挡屏幕,直接回车还会弄错

网友:
不知道怎么在TKStudio里面使用JLINK调试cortex-M3的芯片,支持不?
有没有相关的配置说明,我搜索了但是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响应很快。支持TKstudio.

网友:
楼主,下载了你传过来的文件,keil里面不支持这个器件,SDCC也无法编译,希望能解决一下。

楼主:
love_TYQ,您好。

   编译器跟具体的芯片型号相关性不是很大。您可以使用Keil编译器也可以使用SDCC编译器,注意根据您的芯片的存储器情况配置好对应的存储模式,如小模式,大模式等。SDCC和Keil上是有些差异的,如将keil的程序移植到SDCC,需要修改一下程序。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一些关键字的写法。

网友:
楼上,请问TKStudio最新版本,支持IAR-AVR的编译工具链吗?我电脑装了IAR-AVR,在TKstudio里面,没有怎么IAR——AVR

网友(2011-12-21):
回复 网友O:

我也有这类问题,我用STC的没有看到编译器,不知道怎么用加编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O:

love_TYQ,您好。

   TKStudio 4.0暂不支持IAR-AVR。谢谢您对TKStudio的支持!

回复 网友P:

ad0088,您好。

   从4.0开始,工具链的配置在工具的选项菜单里。选择【工具】->【选项】->【环境】->【工具链】,在右边页面选择对应的工具链,然后添加编译器路径即可。谢谢您对TKStudio的支持!

网友:
支持国产,国产更适应国人的习惯,央央大国却没有几个国产工程工具软件,不只是电子行业哦,

要是支持STM8就好了,看价格和市场反应,这个可能是替代8051成为第一八位内核

网友:
老周的员工来收集信息了啊,不错。是软件部的?

网友:
tkstudio的帮助文档在ide中怎么打不开呢?

楼主(2012-01-30):
TKStudio的帮助系统在完整版中才带有,如果您装的是非完整版,需要另外下载安装“ZLG-DN嵌入式开发者网络”才能正常打开。
请到TKStudio主页下载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emluator/studio.asp

网友:
是win7的权限问题,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后就可以了
另外再问个问题,附件.c文件中void SystemInit (void)函数中调用的SetSysClock();无法在代码定义窗口显示是什么原因呢回复【72楼】tkstudio 技术支持

是win7的权限问题,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后就可以了
另外再问个问题,附件.c文件中void SystemInit (void)函数中调用的SetSysClock();无法在代码定义窗口显示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Q:
该问题由嵌套的#if语句引起,现在已作修正,请您暂时先在代码定义窗口的下拉框中进行选择。
感谢您的反馈。

网友:
冲LZ的这份诚意,要支持一下。

网友:
用ZLG提供的M0例程,在TKStudio下配置好仿真器都能连上,但一进入仿真就出现如下提示,很是郁闷,我用的是Win7旗舰版的操作系统。
还有,为什么因为“ 尹—寒—冬”“停止”了工作,就直接将TKStudio退出了,这人是谁呀,帮我当面BS一下他,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R:

可能是由于系统兼容性导致的问题,我们将进一步测试,尽快给您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们用最新版本4.5.1在WIN7 旗舰版 32位系统下测试,没有重现您所说的崩溃现象。
请您安装最新版本试试。如果是用在线升级程序进行升级的,请重新运行安装目录下的tkstudio.reg注_册表文件进行注_册。
给您带来的不便,非常抱歉!

网友:
建议:
1 -
    希望网上,以7Z压缩包的形式发布连接。

    .exe 格式,是被大多数公司限制下载的格式。
    同时以7z压缩,保证最大压缩比。减少下载时间,减少服务器的带宽。

2 - 文件安装方式,尽量不要用nisi
    尽量用其它。 软件尽可能做成绿色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S:

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现在用TKSTUDIO看代码,但是主要用的stm32—Jlink 调试程序,现在TKSTUDIO升级到了最高版本了,能用Jlink调试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T:

请参考帖子《看我如何在TKStudio使用JLINK》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320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BF%B4%CE%D2%C8%E7%BA%CE%D4%DATKStudio%CA%B9%D3%C3JLINK&bbs_id=9999

网友(2012-05-22):
TK 我通过朋友介绍,非常好用,环境挺活跃,比KEIL那种呆板的模式好很多,
不知道楼上的几位用过没有,在哪瞎白话。我没看出KEIL哪智能了,就觉得TK是我认为最好的平台

网友(2021-03-13):
偶然发现这个帖子……可惜了TKStudio……
我到现在还拿它当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