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龙JTAG MKII/SL ISP/RIGOL DG1022/烧录问题

楼主(2011-08-09):
5V电源给我的mega128供电,11.0592M晶振和匹配电容都已焊接好,通过双龙JTAG MKII/SL ISP下载程序后,有的板子10次有10次0000000地址校验失败,然后芯片锁死,再不然芯片根本进不去编程,气愤一下:双龙ZTMD垃圾,我现在想通过DG1022信号发生器接到XTAL1_IN上后再通过JTAG MKII/SL ISP救活芯片,请问信号发生器的设置是什么样的,比如幅值,频率,偏移值,相位等?

网友:
如下设置

1m

vpp:4.5v

偏移值,0

相位等? 0

用有源晶振也可以修复,  10m有源我也成功过

祝lz 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兄台,我按4M,Hilev=2.5V,Lolev=400mV,Phase=0.0,熔丝读写用250K,固件下载用1M弄好了,但是还是不是很稳定,上次用的一个参数很好用,可惜没记下来,下次按你的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