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个c8051f040的CAN自测程序(已验证,相关现象在后有说明)

楼主(2011-08-09):
#include<c8051f040.h>
#include<stdio.h>
// CAN Protocol Register Index for CAN0ADR, from TABLE 18.1 of the C8051F040
// datasheet
////////////////////////////////////////////////////////////////////////////////
#define CANCTRL            0x00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CANSTAT            0x01                 //Status register
#define ERRCNT             0x02                 //Error Counter Register
#define BITREG             0x03                 //Bit Timing Register
#define INTREG             0x04                 //Interrupt Low Byte Register
#define CANTSTR            0x05                 //Test register
#define BRPEXT             0x06                 //BRP Extension         Register
////////////////////////////////////////////////////////////////////////////////
//IF1 Interface Registers
////////////////////////////////////////////////////////////////////////////////
#define IF1CMDRQST         0x08                 //IF1 Command Rest      Register
#define IF1CMDMSK          0x09                 //IF1 Command Mask      Register
#define IF1MSK1            0x0A                 //IF1 Mask1             Register
#define IF1MSK2            0x0B                 //IF1 Mask2             Register
#define IF1ARB1            0x0C                 //IF1 Arbitration 1     Register
#define IF1ARB2            0x0D                 //IF1 Arbitration 2     Register
#define IF1MSGC            0x0E                 //IF1 Message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IF1DATA1           0x0F                 //IF1 Data A1           Register
#define IF1DATA2           0x10                 //IF1 Data A2           Register
#define IF1DATB1           0x11                 //IF1 Data B1           Register
#define IF1DATB2           0x12                 //IF1 Data B2           Register
////////////////////////////////////////////////////////////////////////////////
//IF2 Interface Registers
////////////////////////////////////////////////////////////////////////////////
#define IF2CMDRQST         0x20                 //IF2 Command Rest      Register
#define IF2CMDMSK          0x21                 //IF2 Command Mask      Register
#define IF2MSK1            0x22                 //IF2 Mask1             Register
#define IF2MSK2            0x23                 //IF2 Mask2             Register
#define IF2ARB1            0x24                 //IF2 Arbitration 1     Register
#define IF2ARB2            0x25                 //IF2 Arbitration 2     Register
#define IF2MSGC            0x26                 //IF2 Message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IF2DATA1           0x27                 //IF2 Data A1           Register
#define IF2DATA2           0x28                 //IF2 Data A2           Register
#define IF2DATB1           0x29                 //IF2 Data B1           Register
#define IF2DATB2           0x2A                 //IF2 Data B2           Register
////////////////////////////////////////////////////////////////////////////////
//Message Handler Registers
////////////////////////////////////////////////////////////////////////////////
#define TRANSREQ1          0x40                 //Transmission Rest1 Register
#define TRANSREQ2          0x41                 //Transmission Rest2 Register

#define NEWDAT1            0x48                 //New Data 1            Register
#define NEWDAT2            0x49                 //New Data 2            Register

#define INTPEND1           0x50                 //Interrupt Pending 1   Register
#define INTPEND2           0x51                 //Interrupt Pending 2   Register

#define MSGVAL1            0x58                 //Message Valid 1       Register
#define MSGVAL2            0x59                 //Message Valid 2       Register

sfr16 CAN0DATA=0xd8;
void IO_ini(void);
void oscx_ini(void);
void clear_msg_objects(void);
//void init_msg_object_tx(void);
//void init_msg_object_rx(void);
void start_CAN(void);
sbit switch1=P2^0;
void inter_CAN(void);
unsigned int a[8], b[8];
extern void delay_50us(int n);
void main(){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IO_ini();
  oscx_ini();
// init_msg_object_tx();
// init_msg_object_rx();
  EIE2 = 0x20;//允许can0中断
  while(switch1==1);
  start_CAN();
  EA = 1;
  //CANSIE=0;
// init_msg_object_tx();
  clear_msg_objects();
  //TXOK=0;
  while(1)  ;
}

void IO_ini(void){

  SFRPAGE=CONFIG_PAGE;
  P2MDOUT=0Xff;

  P2=0X0f;
  XBR3|=0X80;
  XBR2=0X40;                             //该处可设定弱上拉使能
}

void oscx_ini(void){
  SFRPAGE=CONFIG_PAGE;
  OSCXCN|=0X67;
  delay_50us(20);
  while((OSCXCN&0x80)==0);
  CLKSEL|=0x01;
}

void clear_msg_objects(void){
  unsigned char i, IDL=4,j;
  unsigned short data_temp=0x0101;
  SFRPAGE=CAN0_PAGE;
  CANINIT=1;
  CAN0ADR=IF1CMDMSK;
  CAN0DATL=0Xf3;

  for(i=1;i<=8;i++){

    CAN0ADR=IF1MSK1;
        CAN0DATA=0X0000;
    CAN0DATA=0X0000;                                    //需要修改  IDE过滤
    CAN0ADR=IF1ARB2;
    CAN0DATH=0Xa0;
    CAN0DATL=IDL;
    IDL += 4;
    CAN0DATA=0X0088;               //IF1MSGC

   /* CAN0ADR=IF1DATA1;
    for(j=1;j<=4;j++){
    CAN0DATA=data_temp;
    data_temp+=257;
    }*/
    CAN0ADR=IF1CMDRQST;
    while((CAN0DATH & 0X80) == 1);
    CAN0DATL=i;

  }
    IDL=0x04;
    for(;i<=16;i++){

    CAN0ADR=IF1MSK1;
        CAN0DATA=0XFFFF;
    CAN0DATA=0X1FFF;                                    //需要修改  IDE过滤
    CAN0ADR=IF1ARB2;
    CAN0DATH=0XA0;
    CAN0DATL=IDL;
    IDL += 4;
    CAN0DATA=0X1080;                       //可设定newdata引发intpnd

    CAN0ADR=IF1CMDRQST;
    while((CAN0DATH & 0X80) == 1);
    CAN0DATL=i;

  }
  CANINIT=0;
  CAN0ADR=IF1CMDMSK;
  CAN0DATL=0X87;                         //87  控制位等不改
  for(i=1;i<=8;i++){
  CAN0ADR=IF1DATA1;
        for(j=1;j<=4;j++){
        CAN0DATA=data_temp;
        data_temp+=257;
        }
  CAN0ADR=IF1CMDRQST;
  CAN0DATL=i;           //这里发送
// delay_50us(55);
  }

}

/*void init_msg_object_rx(void){
  SFRPAGE=CAN0_PAGE;
  CAN0ADR=IF1CMDMSK;
  CAN0DATL=0XA3;

  CAN0ADR=IF1ARB1;    //关于寄存器地址  可能存在问题
  CAN0DATA=0X0000;
  CAN0DATA=0X0000;
  CAN0DATA=0X0401;
  CAN0ADR=IF1CMDRQST;
  while((CAN0DATH&0X80)!=0);
  CAN0DATL=0X01;*/

/*void init_msg_object_tx(){
  SFRPAGE=CAN0_PAGE;
  CAN0ADR=IF1CMDMSK;
  CAN0DATL=0XA3;

  CAN0ADR=IF1ARB1;    //关于寄存器地址  可能存在问题
  CAN0DATA=0X0000;
  CAN0DATA=0X0000;
  CAN0DATA=0X0801;
  CAN0ADR=IF1DATA1;
  CAN0DATL=0XAA;
  CAN0ADR=IF1CMDRQST;
  while((CAN0DATH&0X80)!=0);
  CAN0DATL=0X11;
  while((CAN0DATH&0X80)!=0);
  CAN0ADR=IF1CMDMSK;
  CAN0DATL|=0X04;
}
*/
void start_CAN(){
  SFRPAGE=CAN0_PAGE;
  CAN0CN|=0X00C1;   // 开测试和bt设置
  CAN0CN&=0XFFd7;   //自动重发开启  错误中断禁止

  CAN0ADR=CANTSTR;
  CAN0DATL|=0X10;
  CAN0ADR=BITREG;
  CAN0DATA=0X2640;
  CAN0CN|=0X0006;
  CAN0CN&=0XFFBE;
}

void delay_50us(int n){

    unsigned char l;
    for( ;n>0;n--)
        for(l=19;l>0;l--);
}

void inter_CAN(void) interrupt 19
{
  /*SFRPAGE=CAN0_PAGE;
  CAN0ADR=IF1CMDMSK;
  CAN0DATL=0XFF;
  TXOK=0;*/
    unsigned int can_interrupt, i;
        unsigned int status;
//    temp_page=CAN0ADR;
  //  temp_data=CAN0DATA;

        SFRPAGE  = CAN0_PAGE;
    CAN0ADR  = INTREG;          //只读的中断寄存器
    can_interrupt = CAN0DATA;
    CAN0ADR=NEWDAT1;

    i=CAN0DATA;
        if(0){SFRPAGE=CONFIG_PAGE;
                P5MDOUT=0xff;
        P5&=0xf0;
                SFRPAGE=CAN0_PAGE;
        }

    if(can_interrupt==0x8000)   //status interrupt
    {
        status = CAN0STA;       //读状态寄存器
        if ((status&0x10) != 0)
        {                                           // RxOk is set, interrupt caused by reception
           // CAN0STA = (CAN0STA&0xEF)|0x07;          // Reset RxOk, set LEC to NoChange
            /* read message number from CAN INTREG */
//            receive_data ();                    // Up to now, we have only one RX message
        }
        if ((status&0x08) != 0)
        {
                SFRPAGE=CONFIG_PAGE;
                P5MDOUT=0x0f;
        P5=0x0f;
                SFRPAGE=CAN0_PAGE;                                      // TxOk is set, interrupt caused by transmision
   //         CAN0STA = (CAN0STA&0xF7)|0x07;          // Reset TxOk, set LEC to NoChange
        }
        if (((status&0x07) != 0)&&((status&0x07) != 7))
        {                                           // Error interrupt, LEC changed
            /* error handling ? */
            CAN0STA = CAN0STA|0x07;                 // Set LEC to NoChange
        }
        }
/*        CAN0ADR=NEWDAT1;
        temp_data=CAN0DATA;
    CAN0ADR  = IF2CMDMSK;
    CAN0DATA  = 0x007f;
    CAN0ADR  = IF2CMDRQST;
        CAN0DATL=9;
    CAN0ADR=IF1DATA1;
        for(i=0;i<=7;i++)
    a=CAN0DATA;

        CAN0ADR=NEWDAT1;
        temp_data=CAN0DATA;
    CAN0ADR  = IF2CMDMSK;
    CAN0DATA  = 0x007f;
    CAN0ADR  = IF2CMDRQST;
        CAN0DATL=0x10;
    CAN0ADR=IF1DATA1;
        for(i=0;i<=7;i++)
    b=CAN0DATA;*/

//        CAN0DATA=temp_data;
//        CAN0ADR=temp_page;
  /*  CAN0ADR=IF1CMDMSK;
        CAN0DATL=0X0C;
        CAN0ADR=IF1CMDRQST;
        CAN0DATL=0X09;
        CAN0ADR=IF1CMDRQST;
        CAN0DATL=0X10;*/

}

该程序运用ID滤波  RTR与IDE均不参与过滤
按键按下后才开始发送数据(便于之后两块板的正常通信调试)  且正常发送时  P5低四位的灯亮起指示
程序还不是非常的完善  望大家指出  我也好学习学习^-^

楼主:
完整点  附上switch1的接线图 (原文件名:按键.jpg)

这是灯部分的接线  与040的P5口连 (原文件名:灯.jpg)

网友(2013-08-22):
正好在做040的can,学习一下,汲取经验!

网友:
楼上的能留下联系方式么?我也刚开始做这个。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15-07-28):
楼主有C8051F040的串口程序吗,我用的是内部时钟,串口能发出数据但是格式和数据为全不对,估计是波特率没算好,你能传给我一个串口程序吗,使用外部晶振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