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在原理图导入到PCB时出现 PCB封装元件相互之间 距离过大,

楼主(2011-08-09):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在原理图导入到PCB时出现 元件相互之间 距离过大,不能全部显示的问题,寻求高手鉴定是什么问题,谢谢!

以前都在用99se  但见到AD 的3D效果很好,所以就下下来学学,但遇上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很是是头痛,AD软件有的时候也会报错,就如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43374&bbs_page_no=1&bbs_id=1009  这位描述  寻求达者帮助解惑 非常感谢 谢谢!

网友:
看看元件坐标都在零点吗?

楼主:
坐标不在零点,如上面的第一张图片中画圈得 都是元件  分散地很开 2D视图下根本不能显示出全部的元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PCB库元件是不是都有参考点。看下它们的参考点是不是就在元件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把元件坐标都改到零点。

网友:
不知道和ROOM有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pcb库元件是不是都有参考点。看下它们的参考点是不是就在元件内。

这到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在用PCB封装编辑器 查看封装的时候,有一些元件能够居中显示,但又一些它是缩地好小的,

我要Ctrl+End,或者要缩放好几次才能查找地回来,但参考点是在元件内的,而且都是一脚,我都修改过的,不知道是不是我描述这个原因啊?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和room有没有关系

room?是什么room啊,不太懂哦

回复 网友D:
那就把元件坐标都改到零点。

不太现实啊,在PCB界面的2D环境下,都不能随心所欲的找到想找的元件……

谢谢大家!

网友:
要不你把工程打个包发上来看。看我们打开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元件坐标都改到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元件坐标都改到零点。

这样很不现实,只有几个元件好改,如果多了,那就。。。。。

回复 网友B:
要不你把工程打个包发上来看。看我们打开是什么情况

好的,我把文件传上来请大家帮我看看,非常感谢,昨天外出不在家,没有及时看大家的回复,很抱歉,很感谢!

网友:
可能是你软件设置问题,我打开你的也是你所说的那个情况。在PCB界面下根本就找不到元件。不过我把它们全部删掉(在原理图中全选,再TS到PCB,然后Delet)后再重新编译更新就可以了。

楼主:
这么夜深还未睡!

谢谢兄台,我马上试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你软件设置问题,我打开你的也是你所说的那个情况。在pcb界面下根本就找不到元件。不过我把它们全部删掉(在原理图中全选,再ts到pcb,然后delet)后再重新编译更新就可以了。

我照兄台的方法用我原来的文件试验了一下,但还是有些问题,如下图,不知道这个也能解决吗?

下面的文件是我操作过后的结果,虽然现在都聚在一起,但离坐标零点还是很远的,不知道能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谢谢 mcu_mouse 兄得深夜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
上面一二图是正常的。有时候它在验证的时候可能是找不到匹配的封装。但点执行还是没问题的。第三图应该是你的软件哪里没设置好,我一般这么操作的时候,它就会把我选中的元件放置在我的中显示屏中央。
要不你恢复下所有设置看,T,P快捷键。点击左下角Set Defaults的下箭头,选择Default all即可恢复所有设置为默认

楼主:
恩好的,等下还要去上班,新工作报道,接下来几天可能都没时间弄了,现在还要眯下,昨夜我下了AD10,我也想装好了试一下,非常感谢 mcu_mouse 兄的热心帮助!

楼主:
我用刚下的AD10  发现没有我上述的 远离坐标零点的情况了  谢谢 mcu_mouse 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