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有到3.7V单节锂电,请问放电到多少伏算低电了?

楼主(2011-08-09):
充满电可以达4.2V左右,好象放到3.7V就算低电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锂电千万别过放了。

网友:
不是吧,3.7V锂电池
过充门槛电压:4.2V
过放门槛电压:3.0V
正常工作电压:3.7V

网友:
3.7 -- 4.1
3.8 -- 4.2

这是两种电池的标称电压以及充电终止电压。

楼主的属于第二种。

3.7V并非合理的放电终止电压。典型的标称3.8V的锂离子电池,一般是放电到3.5V。编辑补充:虽然可以放电到3.3甚至3.0,但电量已经剩不多少了。

现在的锂离子电池所使用的材料各个厂家都不太相同,建议还是索取资料,或者自己做下放电测试,并绘制曲线。

网友:
电池厂商的规格书里会给出放电终止电压,一般3.7V锂电池放电终止电压是3.5

网友:
抽空得给俺的3000mAH电池做个放电测试,看看曲线。
别人给俺弄来几个6000k的LED射灯,要俺给做成电池供电的钓鱼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3.2V最低电压。

网友:
你这种搞研发会搞死人,自己的项目用到的器件不去看(要)规格书,到处瞎问问,搞不好会爆炸了。再说锂电分好多种,特性都不同。

网友:
这是一款动力锂电池的充放电曲线,你看不同倍率放电时候的平台电压区间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1-12-22):
最是自己测一下吧 现在电池的参数太多了!!做电池材料在研发中 还没稳定下来!!

网友:
恩,大家说的都对。我在锂电公司工作3年了。锂电也分很多种,不过最高电压4.375V,最低的2.3V的也有。不过最好不要这样,这样对电芯损耗非常大。用不了多久。最好是3.3V-4.3V之间使用是最好的,使用寿命最长。求海扁

网友:
3.6v就基本不剩多少电量了,放电终止电压最好设定到3.3V 。

网友:
这个。。。
那么淘宝那些单串 多串的保护板呢?
放电电压才2.7 2.4.。。。。

那要咋用呢?电池正极串个二极管?还得串低压稳压的吧 :p

网友:
回复 楼主:

锂电池保护板默认4.35V过冲保护,2.45V下电保护!

网友:
可以这样推算一下,单节电池的标称电压的80%是放电终止电压,单节锂电的标称电压是3.7V,下限应该是2.96V,一般设定为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款动力锂电池的充放电曲线,你看不同倍率放电时候的平台电压区间是不一样的。

引用图片

是这样的。
锂电池电压在3.2-3.4V时,能放很长时间的电,降到3.2以下,马上就会放光了,不及时充电电池很容易坏。
充到3.6以上,就充的差不多了,再充就过充了,也容易损坏电池。

网友:
可以放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