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加速度计MMA8452Q + 陀螺仪MPU-3050+ 磁传感器MGA3110实现的位置推算程序?

楼主(2011-08-09):
请问谁能搞定这个东西。
滤波+姿态解算+位置推算
论坛上说这个东西值点钱,我出点钱好了5000以下,然后公开大家一起用

网友A:
8451 倾角玩过。
磁传感器MGA3110是什么东东?

楼主:
加速度传感器可以用ADXL345代替
磁传感器可以用HMC5883L代替
陀螺传感器档次类似就行,10-20块之间

我对器件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楼主:
其实Invensense的MPU-6000芯片,算法都集成在一块芯片里,比较好,省得那高深的数学了

网友:
Invensense  哪位有代理商的电话,我公司需要采购一些陀螺仪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这个算法就值5000?可以告诉你,在一般小公司里,只要掌握了这个算法工资税后也要7000多。呵呵,没别的意思只是说下,楼主还不如自己看看书,写个简单的还是不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大学里的研究生,写论文时公布了大量的技术信息,可就是没人公布源代码。
现在看到线性代数,什么积分,就头大。现在已失去写这类数学性强的的代码了.
如果有人做出一个纯C的汇编库,质量高点,也不用透露源代码,估计买的人会很多,asha不妨试试

网友:
有什么想法可以拿出来大家讨论嘛

网友:
楼主要的这个算法跟HTC手机上用的差不多,HTC也是采用INVENSENSE的陀螺仪MPU-3050.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这个东西的程序我有。 qq1487494416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联系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mpu-3050+adxl345+hmc5883l,认识有个人做过。

小胖在找我呢吧,现在还没弄好呢,加速度计积分收敛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

网友(2011-09-10):
回复 楼主:

要位置推算光靠这种消费级的加速度,貌似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需要KF滤波,没有外部的观测量加入根本不可能解决其收敛问题。

网友:
MPU貌似集成了姿态解算算法,还尼玛课以挂加速度计磁罗盘,不清楚怎么用……

网友:
3050+ADXL345做过,器件不好没意思,这3个IC加起来还不够50元,能做点什么好东西出来

网友E:
惯岛系统性能完全取决于器件,花钱多性能肯定好

指标主要看重比例因子稳定度和零偏稳定度

一般来说,算法用个三子样旋转矢量+Unscented Kalman Filter就够了,优化算法对性能提升作用极其有限。

网友:
楼主,您好,能给说说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在四轴飞行器中的作用么,二者的数据是如何结合使用的。我刚开始接触,谢谢

网友(2011-10-10):
用过LPR530+LY530+ADXL335,全是模拟量输出,用起来方便

网友(2012-05-30):
这个牛x,我有空得搞搞,机器人中用这个很多吧

网友:
位置很难用这几个推出来……首先连陀螺仪,加速度计的正交性都没有办法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速度传感器可以用ADXL345代替
磁传感器可以用HMC5883L代替
陀螺传感器档次类似就行,10-20块之间

加速度传感器可以用ADXL345代替
AXDL345不行的,震动影响太大,我之前都是用345结果是静态很好,动态345偏差太大。现在都换bma180了

网友(2012-09-09):
引用 网友A:
8451 倾角玩过。
磁传感器MGA3110是什么东东?

引用 网友A:
8451 倾角玩过。
磁传感器MGA3110是什么东东?

能否给我份8451的程序啊!  我的邮箱121652901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8451 倾角玩过。
磁传感器MGA3110是什么东东?

哥们你做过MMA8451,可否指点一下啊!给我点资料程序啥的?谢谢,我的QQ1216529013

网友(2015-03-24):
这个必须留下名字,,

网友F:
人家拿十万买我的算法我都不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惯岛系统性能完全取决于器件,花钱多性能肯定好

指标主要看重比例因子稳定度和零偏稳定度

确实多子样和UKF足够了,再加上小波降噪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家拿十万买我的算法我都不卖

请教一下磁力计倾斜补偿怎么弄啊 我带公式进去结果不对 跪谢!!

网友(2015-05-05):
引用 网友F:
人家拿十万买我的算法我都不卖

这个帖子必须顶,十万都不卖的算法,请问一百万卖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人家拿十万买我的算法我都不卖

人家拿一千万买你的算法你卖吗

网友:
捷联惯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人家拿一千万买你的算法你卖吗

兄弟你这话讲的,就没有点城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这话讲的,就没有点城府

呵呵 低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