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步进电机用200HZ不做加减速运行可以吗?

楼主(2011-08-09):
用的是MOONS的成品驱动器,用驱动器自检功能,电机能够运行正常。

驱动器2细分,STC产生404HZ的PWM方波,占空比50%,但是电机就是不动呀~

本意是让电机转起来先,然后再研究加减速算法,可是电机动不了。。。。

求指点!谢谢

网友:
请确定以下两点:
1.接线是否正确
2.脉冲是否跟你想的那样产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算是解决了,脉冲幅度要求4V以上,而我的只有3.4V
谢谢~~
今天这贴算自导自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