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mos?半桥?

楼主(2011-08-09):
手里有几个直流电机的驱动板,上面有两个芯片被打磨了,右面接电机,9V的,空载0.1A,堵转2.5A,电机能正反转。
图里,红黑是电源,接9V的,黄和棕色是直接接在avr上的,一个控制正转,一个控制反转,板子上的三极管都是Y1,8050,电阻都是1K的。
工作的时候几乎不发热,感觉那两个打磨掉的芯片因该是半桥驱动,两个组成一个H。。
谁知道这两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额。。图画错了。。vcc下来的那电阻不是接在8050的B上,应该是接在C上

网友:
是PMOS和NMOS合体封装的管子。

楼主:
能推荐几个型号吗,我用什么能替代它?

网友:
NMOS+PMOS.
这个电路在切换过程中有大的脉冲电流. 如果三极管电路出问题很容易烧MOS管.

网友:
你查查4404 场管
看样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