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nFAT中向文件写数据时,如何换行

楼主(2011-08-09):
大家好,利用znFAT中向文件写数据时,如何换行?谢谢!

网友(2013-03-17):
换行只需输入换行符(应该是13或10)就行,和其他的字符是等同的。

网友:
0x0d 0x0a 或 \r\n 就是回车换行。其实有好多人问这个问题。

网友:
换行也是字符,只不过是不可见的。跟tab,空格啥的同理。

网友(2013-11-19):
字符串的话其实很简单,就在字符串最后加上“  \r\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