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不用的lcd引脚能否用作io?

楼主(2011-08-09):
我在applit里面启用了lcd,结果所有与lcd相关的引脚在port配置里面都不允许配置,现在我P2口等没有用作lcd,可以做普通io吗?

网友:
可以,不要用applit设置,在程序里面自己设置!

网友:
可以,但部分com口不行

网友:
可以用作IO口,在程序初始化时定义即可

网友(2011-10-08):
如2楼所说。COM口不可以作为IO口。可以参考UM,带有Pxx的才能作为IO口使用。

网友(2012-01-03):
COM接口不可以作为IO。有Pxx的才能作为IO口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