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淘宝上买个服务器,靠谱不?

楼主(2011-08-09):
最近要web软件演示平台,打算购置一台服务器作为主机
主要作为WEB服务器tomcat+sql server,用户最多也就50个

打算入手联想一台入门级服务器

机箱形态 4U塔式
处理器 四核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E3-1225 3.10G
Cache 6M
内存 2GB DDR3 1333内存
RAID 支持RAID 0,1
硬盘 500G 非热插拔SATA3.5寸硬盘(7200转)
网卡 集成1000M自适应网卡
显示 集成显示控制器
光驱 标配DVD,可选配DVD-RW
电源 标配280W 85PLUS单电源

这个配置不知道够用不?

查了下淘宝价格本地大约是5500,上海卖家基本卖4500-4800
搞不明白价格咋相差这么大的

打算从淘宝上弄一台,从来没在淘宝上买过这么贵的东西不知道靠谱不?
选择的卖家是近期销量最好的商城卖家

网友:
收到货先不要急着付款就好

网友:
机箱形态 4U塔式
第一次看到塔式机箱用几U来表示的,CPU还可以,够用了,另外2G内存实在是太少了,Tomcat和SqlServer都是内存大户。

网友:
50个用户...PC机都够了,还用得上服务器?

真不知你们咋计算负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箱形态 4u塔式
第一次看到塔式机箱用几u来表示的,cpu还可以,够用了,另外2g内存实在是太少了,tomcat和sqlserver都是内存大户。

是的,给我开发软件的也说服务器起码4G内存,cpu倒无所谓

内存打算加到4G

主要没时间去电脑城

再说到电脑城也差不多,机器有毛病也是看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箱形态 4u塔式
第一次看到塔式机箱用几u来表示的,cpu还可以,够用了,另外2g内存实在是太少了,tomcat和sqlserver都是内存大户。

服务器机箱都是按U算的,最小1U,大部份都是2U的,4U的很大个了

网友:
这配置还不如搞台组装PC了。
我们刚买的Dell服务器,官网修改完配置报价4万多,电脑城找代理拿,只要2万6,还第二天送到。

网友:
现在某些角度来说网购比那些散户汇集成的电脑城靠谱了。
淘宝买起码你能试用个几天才实际付款,有问题还能商量,如果是电脑城的商户,他们拿到钱以后碰到问题就各种推三阻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机箱形态 4u塔式
第一次看到塔式机箱用几u来表示的,cpu还可以,够用了,另外2g内存实在是太少了,tomcat和sqlserver都是内存大户。
服务器机箱都是按u算的,最小1u,大部份都是2u的,4u的很大个了

U是机架单元高度,1U就是1个光驱多点的高度,一个标准机柜42U。因为机架安装,宽度和长度都是固定的,所以说几U就能确定机箱大小。
塔式机箱是立着放的,4U指的是宽度,也就是横着放在机架上要占4U位置的意思。但是几乎所有标准立式机箱都是4U宽度的,高度却可以因光驱和硬盘位的多少而差很多,所以4U塔式是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50个用户  找一台 稳定的PC  比如好点的笔记本 (我那个老的笔记本曾经挂了一个月的BT,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配置还不如搞台组装pc了。
我们刚买的dell服务器,官网修改完配置报价4万多,电脑城找代理拿,只要2万6,还第二天送到。

也是
同样的钱可以买很好配置的pc了

但是有一部分应用在服务器上,要24小时开机,担心pc不稳定

网友:
就用一台2K的PC主机够了,其实800的二手主机就够了,服务器配置好了不用显示器的

网友:
我电脑半个月被迫关一次机,感觉长时间不关,会出问题了

网友:
水很深
主板有2k多的,也就3、400的
U有原装的,也有工包的,到了志强这个级别,价格会差很多
内存也分哪个牌子的,能差出去一倍,尤其带ECC的

网友:
以前公司的服务器是自己搭的,双路4核8线程Xeon,8G FBDIMM,500G SATA RAID1,双千兆网卡,1U机箱400W电源,总价7k多,在IDC跑了4年了。
不是承载关键业务的单路服务器没必要上Xeon,和桌面CPU差别不大的,直接弄套i3-2100 + H67,内存搞大点,一样跑得欢。

网友:
联想服务器,特别入门级的,性能那个低呀,自己装还好一点。

网友:
二手服务器 楼主的那个价格打个对折差不多
弄台1500--1800左右的二手服务器就够用了

网友:
推荐:www.csci.com.cn 另外,淘宝上买问题的,找评价好一点的,问清楚,不要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