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GPS测亩仪 内部是AT52单片机控制的 想不通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1-08-09):
拆测亩仪  发现内部是52单片机控制的   想想 这不规则的曲面积分

它是怎么处理的呢  google上看到点皮毛

还是有很多疑问  面积的算法是否真的是用曲面积分  格林公式?  还是有另外的算法

走个闭合的曲线  单片级存储一些点的经纬度  然后怎么算的面积呢   还是算法问题

路过的高手能否给小弟一点提示呢

这两天都没睡好。。。

网友:
这个能不能就近似地看做多边形求面积呢, 这样问题就集中在经纬度之间的距离计算.

因为除非被测的面积非常广阔, 不然地球曲面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的吧,
况且就算要算误差, 地球曲面这个误差也不及 GPS 精度的误差来得大~~

网友:
又看了一下, 网上有高手!

楼主Google "球面多边形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 讲解一下

楼主:
那个JAVA程序看不懂 没学过JAVA  还要算内角  单片机吃不消吧

网友:
切成多个三角形慢慢算加减乘除?

网友:
先理解球面三角形面积的公式:
S=( A + B + C - pi ) * R^2
其中:
ABC 是球面三角的内角,单位弧度,
(
  注:
    球面三角形的内角是"两个大圆含有球面三角形部分所成的二面角",
    也就是说, 以那两条边作大圆, 两个大圆之间的二面角.
    理论上球面任意两点都能作出一个大圆, 再同一直径两端能做无数个大圆(好比经度那样~~)
    另外请搜索"大圆"的定义
)
pi = 3.1415926535.......
R就是球的半径, 这里就是地球半径, 暂且认为地球是标准球体了~~

至于这个公式怎么推导来的... 我也说不上来...

然后么就和大胡子想的那样, 将球面多边形切成多个球面三角形, 不管什么样子的多边形, 都能切成多个三角形, 3D 上面好像也用到这点了...

那么你就想了, 切出来的所有三角形(为了简写成三角形了)的面积 = (所有三角形的内角和 - pi * 三角形个数)* R^2

那么现在就是确定多变形的边数与切完三角形的个数的关系, 假设多边形n个边, 那么能切成 n-2 个三角形, (至于如何证明, 我又说不上来了...)

所以, 最后的公式可以简化成 面积=(多边形所有内角和 - (n-2)*pi ) * R^2

.... 我的天哪, 幸亏不是搞数学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高手  现在懂了  看来得 好好研究下内角的算法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楼上的两位高手  现在懂了  看来得 好好研究下内角的算法啦

上面这个是数学上的推导, 因为你是根据经纬度算面积, 我直觉上感觉:
不要从 经纬度 -> 算内角和 -> 面积 这个路径走,
直接从 经纬度/坐标系 -> 面积 这个路径试试?

网友:
GPS测亩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