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旋转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1-08-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EA=0;
EA=1; "

only an idiot will do that.

网友:
编码器是机械接触的吧,LZ去抖动了没?

网友:
用状态机写比较好的!

网友:
我做过  不过不是中断的方式

是这种吗???????????

网友:
把那个资料发上来,让我们大伙帮你想想看,或许帮你写个!

网友:
原来搞过,手车得再快都不掉码,不知 楼主程序中knob_count 是16bit还是8bit, 估计在中断中做加减比较耗时间, 贴个我的:
/* External Interrupt 0 Service Routine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
        DISABLE            // EA = 0;
        RES_C_B = 1;       // RES_C_B是口线
        _nop_();
        if(!RES_C_B)                 // C.W.
                RES_C = CW;       // RES_C是8 bit
        else                        // C.C.W.
                RES_C = CCW;
        bRES_C = 1;      // bRES_C是1 bit位型
        ENABLE           // EA = 1;
}// end of "INT0_ISR()"

在后台程序判断bRES_C和RES_C的值, 再做knob_count累加/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增量式的

谁说7楼的不是增量型的?

说说你用的是多少线的,转到多快会不好使吧。根据你的速度和分辨率,计算一下频率是多少HZ?看看你的CPU能否胜任?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型号,上个我的相关电路图
可能有差别

网友:
请上增量式数据手册

网友:
靠中断来做的,基本不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cw ccw是什么啊

转向,顺时针和逆时针

网友C:
CW CCW是什么啊--顺时针与逆时针
贴个我的代码:
/*********************************************************************************************
函数名:unsigned char Mouse(void)
功能:    飞梭函数
调 用:
参 数:  无
返回值:飞梭旋转方向,1为向左转,2为向右转,0为飞梭不动作
结 果:
备 注:
修改:
时间:2010-09-03
*********************************************************************************************/
/*
unsigned char Mouse(void)                                                        //采用状态机写法,测量飞梭旋转方向
{//机械式
        if (0 == mouse_stat)
        {
                if ((!KEY_ENCODER_A) && KEY_ENCODER_B)//向左转
                {
                        mouse_dir = 0;
                        mouse_stat = 1;
                }
                else if (KEY_ENCODER_A && (!KEY_ENCODER_B))//向右转
                {
                        mouse_dir = 1;
                        mouse_stat = 1;
                }
        }
        else if (1 == mouse_stat)
        {
                if (0 == mouse_dir)
                {
                        if ((!KEY_ENCODER_A) && (!KEY_ENCODER_B))
                        {
                                mouse_stat = 2;
                                return 2;//向右转
                        }
                        else if (KEY_ENCODER_A)
                        {
                                mouse_stat = 3;
                        }
                }
                else
                {
                        if ((!KEY_ENCODER_A) && (!KEY_ENCODER_B))
                        {
                                mouse_stat = 2;
                                return 1;//向左转
                        }
                        else if (KEY_ENCODER_B)
                        {
                                mouse_stat = 3;
                        }
                }
        }
        else if (2 == mouse_stat)
        {
                if (0 == mouse_dir)
                {
                        if (KEY_ENCODER_A && (!KEY_ENCODER_B))
                        {
                                mouse_stat = 3;
                        }
                        else if (KEY_ENCODER_B)
                        {
                                mouse_stat = 3;
                        }
                }
                else
                {
                        if ((!KEY_ENCODER_A) && KEY_ENCODER_B)
                        {
                                mouse_stat = 3;
                        }
                        else if (KEY_ENCODER_A)
                        {
                                mouse_stat = 3;
                        }
                }
        }
        else if (mouse_stat >= 3)
        {
                if (KEY_ENCODER_A && KEY_ENCODER_B)
                {
                        mouse_stat = 0;
                }
        }
        return 0;
}

*/

网友:
顺时针, 逆时针
CW,CCW随便定义成不同的常数

网友:
不如我来上个照片吧,就用我那700元的松下相机吧。哈哈
唉,没办法,老是传不上来啊

网友:
请试试89c52的TIMER2可以设为加减计数器,硬件的,T2MOD的DCEN位设为1,P1.0,P1.1接A,B相脉冲输入

网友:
多快 丢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多4k

4K是什么意思?4KHZ的频率?
是比较快了,换分辨率低点的吧,要不别用51了

网友:
TO【17楼】 zqy517 燎原星火
用你的程序测试了,反应很慢,要转4到5格,才动作一次,用STM32,频率72M

网友(2011-11-28):
我用51做的旋转编码器检测,中断方式,也是旋转速度一块就容易丢,有时还会检测成反向的,看来要测下是多快的时候回丢,才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17楼 if (1 == mouse_stat)有这样写的习惯想必是发现KEIL的编译存在一个问题,很多人还是这样写的 if (mouse_stat == 1)

网友:
c51速度不够啊!我也做过,没成功!!我是读脉冲(倍频再分频)!一项目可惜没好!

网友(2012-03-26):
我先看看,然后好好学习!!

网友:
QEI功能的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2051我都做出来都没问题哦,兄弟,是不是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
需要对 AB相进逻辑行处理。不能直接把AB相接入到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教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搞清这是为什么,请大侠不惜赐教.

网友E(2012-09-22):
求增量式编码器的程序啊

网友(2012-11-19):
引用 网友C:
CW CCW是什么啊--顺时针与逆时针
贴个我的代码:
/***************************************************** ...

很懒的盗用了哈哈~

网友(2013-03-21):
晚上我也试试

网友F(2013-07-13):
有兄弟试了t2定时计数器来做的吗

网友:
求大侠讲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兄弟试了t2定时计数器来做的吗

T2定时器做的就基本全硬件的了,前面加触发器,如果要求高最好加比较器去随机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CW CCW是什么啊--顺时针与逆时针
贴个我的代码:
/***************************************************** ...

旋转速度快了后会出现丢码.不知道到您是多少时间扫描一次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求增量式编码器的程序啊

首先AB相正交编码器如果直接进入管脚不用XOR门处理的话,MCU管脚必须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模式。光下降沿中断的MCU无法使用。
其次如果使用2倍频计数的话,只要有一个管脚支持上升下降沿中断就可以了。另外一相用状态读入的方式运行。

最后提醒:信号很重要,要快而准确,不能用OC门加上拉之类的输入方式,要推挽方式,远距离的话,要差分驱动,到板后差分转换。

下面是一个例子,使用C8051F3xx的PCA的CEX3输入通道(x相关注释已经修改掉)此程序经久耐用,在纺织机上一年四季不停电工作,不出错
(用来绝对值定位的,出错就打掉机器了。)

//定义编码器输入脚:其中一根必须能分配到PCA的某个通道上
sbit                BIT_IN09 = P2^0;        //这个脚引起中断
sbit                BIT_IN10 = P2^1;        //这个脚位置任意

I32        RealCnt;                        //光电编码器反馈实时的脉冲计数:计算实际绝对位置
bit        Encoder_Dir;

//初始化时,将编码器的一个输入脚配置为沿变化中断,并配到此管脚上。
        PCA0CPM3 = 0x31;                //沿变化捕获,中断允许:分配A相输入到P2.0

/******************************************************************************
*功能:PG光电编码器A-B相线的触发沿中断处理
*A相=BIT_IN09,A相=1/P20=0;B相=BIT_IN10
×内部分配:A=CEX3(P2.0),B=CEX4(P2.1)
2010-11-9:A相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中断,B相不中断,只在中断中用于判断方向
编码器计数器每个脉冲周期计两次(倍频)
每次中断耗时约2.5uS(@24.5Mhz),10%CPU强度时,A相频率=1000000/2.5*10%=40000Hz
*****************************************************************************/
void        PCA_ISR(void) interrupt 11
{
        if (CCF3){                                                        //A相电平变化中断
                CCF3 = 0;
                //检测到A变化后,A和B反相则:反向CCW;A和B同相则:正向CW
                Encoder_Dir = !(BIT_IN09^BIT_IN10);//Encoder_Dir=1为CCW,=0为CW
                if(Encoder_Dir)                                        //反向中
                        RealCnt++;
                else                                                //正向中
                        RealCnt--;                                //
        }
}

网友:
正要用到这个,记号一下学习

网友(2013-12-10):
18楼的用了,能行

网友:
Mark, 编码器的资料好像不多啊~
留着~

网友:
是电机转速用的编码器吗

网友:
这里真是精彩,今后要多来向各位前辈学习~谢谢!

网友(2015-02-05):
没看明白

网友:
我以为是模拟旋转编码器,原来是检测旋转编码器。

网友(2015-03-16):
引用 网友C:
CW CCW是什么啊--顺时针与逆时针
贴个我的代码:
/***************************************************** ...

好用不?明天试试

网友(2017-10-29):
引用 网友G:
首先AB相正交编码器如果直接进入管脚不用XOR门处理的话,MCU管脚必须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模式。光下降 ...

你用的什么电路,好奇,公司在做检测,有时候方向会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AB相正交编码器如果直接进入管脚不用XOR门处理的话,MCU管脚必须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模式。光下降 ...

你这个测速度,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我之前遇到的旋钮比较坑,AB相占空比不是50%的,脉冲高电平只有1ms左右。不知道这一种程序怎么写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