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构成的自动增益控制放大电路AGC有问题????

楼主(2011-08-09):
AD603构成的自动增益控制放大电路AGC有问题????

楼主:
我用proteus和multisim仿真都有问题,不能达到自动调控放大倍数,从而稳定输出电压幅值的作用,这是为什么??求做过的指教~~~~

楼主:
后改成如下电路,也不能达到自动控制增益,稳定幅值的目的....

我那里接错了么??

楼主:
坐等啊,我自己顶!!!

网友(2011-10-11):
官方公布的手册电路有问题,可以在本坛帖子9楼看看我用AD603做的AGC效果: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778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AGC&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