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tiny26和attiny24能DIY出可飞的无刷电调吗?

楼主(2011-08-09):
本贴完全不从商业方面考虑,因为适合做航模电调的AVR芯片无疑是Atmega8和Atmega48/88/168/328系列,而实际上可能Attiny26和Attiny24销售量太小,实际购买价格并不低于Atmega8和Atmega48,这里只是一个对硬件条件的小小挑战,纯业余爱好,不属于商业范畴,反正我就喜欢这样折腾自己。本贴许多指令以BASCOM为默认语言,如需要C格式表述,看官可提出,我在随后补充。刚开始折腾C,许多语句有可能用得不太规范,但意思应该能表达清楚。

Attiny26基本参数:
FLASH容量:  2K
RAM容量:    128
8位T/C:      2个,其中一个,T/C1有比较匹配中断及溢出中断,可利用之处是其预分频系数可以是 1,2,4,8,16,32,64,128,256,512,1024,2048,4096,8196,16384
硬件乘法器: 无
可用IO口数: 15(或16个,假如不要reset,刷写要用并口编程器)

Attiny24基本参数:
FLASH容量:  2K
RAM容量:    128
8位T/C:      1个,有比较匹配中断及溢出中断
16位T/C:     1个,有比较匹配中断及溢出中断
硬件乘法器: 无
可用IO口数: 11(或12个,假如不要reset,刷写要用高压编程器)

网友:
2k  全部用asm  有可能办到。  德国人网上有现成的程序哦。

楼主(2011-11-01):
现在把Attiny26L无刷电调实验图及源程序传上来,编译后约为1040字节,BASCOM的,使用中断软件产生PWM,中断里全部用汇编代码,过零检测是在PWM过程中软件过滤有效时间段,读取ACSR.ACO(即模拟比较输出值),而不用低通滤波电路。MOS管用NP复合管AO4606。单片机原先用DIP的封装,后来在实验中仅有的3片直插T26全部失效,两片是电路板下面有金属片,下载程序时阴差阳错被锁了,另一片是想试试堵转时力矩有多大,结果烧了MOS管,还烧掉了T26,只能找出贴片的,飞线焊上完成实验。AO4606的最大电流很小,驱动硬盘电机还行,对付航模电机有点吃力,所以程序里最大占空比限制为55%(140/255),电机上象征性的装一片7030桨。
    程序只有基本的自启动转动功能,动力从0逐渐升到140,转动很稳定。剩下的容量还有将近1K,加上PPM接收和电流保护功能是够的,所以用T26自己做出可飞电调是能实现的,以下是实验程序的完整代码,和我自己写的用ATMEGA8及ATMEGA48的实用电调程序结构类似,但要简单一点。

程序源代码:

$regfile = "attiny26.dat"
$crystal = 8000000
$hwstack = 12
$swstack = 8
$framesize = 22
Osccal = &H9F                           'RC 校正

Dim Pwmctl As Word , Pwmctladj As Byte , Pwmctlppm As Word , Pwmbit As Byte
Dim Widetemp As Byte , Wide As Byte , Widepre As Byte , Time0 As Byte  , K1 As Byte , K2 As Byte , Tc1 As Byte
Dim Zerocross As Byte , Acset As Byte , Pole As Byte , Zccheck As Byte , J As Byte , K As Byte

Config Timer1 = Timer , Prescale = 4   'T26特有的时钟4分频,产生约8K的PWM波
Enable Interrupts
Enable Oc1a
Enable Ovf1

On Oc1a Isr_oc1a Nosave  '中断进程,不用现场保护,用以提高进程运行速度
On Ovf1 Isr_ovf1 Nosave

Declare Sub Abon
Declare Sub Acon
Declare Sub Bcon
Declare Sub Baon
Declare Sub Caon
Declare Sub Cbon
Declare Sub Run

Ddrb = &B00111111
Ddra = 0
An Alias Portb.0                         'A-
Bn Alias Portb.1                         'B-
Cn Alias Portb.2                         'C-
Ap Alias Portb.3                         'A+
Bp Alias Portb.4                         'B+
_cp Alias Portb.5                        'C+

Set Acsr.acme                           'ENABLE ACME

Ocr1a = 0                               '预设最长换相时间
Wide = 65
Widetemp = Wide

Do         '主程序
Abon
Acon
Bcon
Baon
Caon
Cbon
Loop
End

Sub Abon     '各相运行过程
Time0 = 0
Admux = &B00000010                    ' ADC2 端口
Acset = 1                             '上升沿
Pole = &B00001010                     '选通端口
Enable Ovf1                           '开启中断
Ap = Pwmbit                           '根据此时PWM波情况,PWM波跨越换相后端口应该的状态
Bn = Pwmbit
Call Run
Disable Ovf1                           '关中断
Portb = 0                              '关断所有端口输出
End Sub

Sub Acon
Time0 = 0
Admux = &B00000001                     'ADC1
Acset = 0                              '下降沿
Pole = &B00001100
Enable Ovf1
Ap = Pwmbit
Cn = Pwmbit
Call Run
Disable Ovf1
Portb = 0
End Sub

Sub Bcon
Time0 = 0
Admux = &B00000000                     'ADC0
Acset = 1
Pole = &B00010100
Enable Ovf1
Bp = Pwmbit
Cn = Pwmbit
Call Run
Disable Ovf1
Portb = 0
End Sub

Sub Baon
Time0 = 0
Admux = &B00000010
Acset = 0
Pole = &B00010001
Enable Ovf1
Bp = Pwmbit
An = Pwmbit
Call Run
Disable Ovf1
Portb = 0
End Sub

Sub Caon
Time0 = 0
Admux = &B00000001
Acset = 1
Pole = &B00100001
Enable Ovf1
_cp = Pwmbit
An = Pwmbit
Call Run
Disable Ovf1
Portb = 0
End Sub

Sub Cbon
Time0 = 0
Admux = &B00000000
Acset = 0
Pole = &B00100010
Enable Ovf1
_cp = Pwmbit
Bn = Pwmbit
Call Run
Disable Ovf1
Portb = 0
End Sub

Sub Run   '主过程
  Widepre = Widetemp                     '换相计时数
  Shift Widepre , Right , 3              '换相检测预延时
  J = Widetemp                           '过零检测次数
  Shift J , Right , 1

  If J >= 10 Then J = 10
  If J < 2 Then J = 2

  Zerocross = 0

  Incr K                             'K值,延时增大占空比
  If K >= 40 Then
   Incr Ocr1a
   K = 0
  End If

  If Ocr1a >= 140 Then Ocr1a = 140        '限制最大占空比

  K1 = Ocr1a - 20                        '软件选取采样时间,滤掉干扰较大的时间段
  K2 = Ocr1a + 30

   Do
   Loop Until Time0 >= Widepre         '采样预延时

   Do
     Tc1 = Tcnt1
     Zccheck = Acsr.aco

     If Tc1 > 30 And Tc1 < K1 Or Tc1 > K2 And Tc1 < 245 Then
      If Zccheck = Acset Then
       Incr Zerocross
      Else
       If Zerocross >= 1 Then Decr Zerocross
      End If
     End If
   Loop Until Zerocross >= J Or Time0 >= Wide

    Widetemp = Time0                  '实际过零时间
    Time0 = 0
    Widepre = Widetemp

    If Widetemp >= 4 Then             '换相延时计算,考虑了运算延时影响,经验值
      Shift Widepre , Right , 4
    Else
      Widepre = 0
    End If

  Do                                  '换相延时
  Loop Until Time0 >= Widepre

End Sub

Isr_oc1a:                '中断进程,程序中其它地方没用R4,R18,故不用POP、PUSH语句
IN r4, SREG                          '保存SREG
Clr R18
!out portb,r18
sts {pwmbit},r18
lds r18,{time0}
inc r18
sts {time0},r18                     '中断计时
!Out Sreg , r4                      '恢复SREG
Return

Isr_ovf1:
IN r4, SREG
lds r18,{pole}                     '适当端口置位
!out portb,r18
Ldi R18 , 1
sts {pwmbit},r18      '选通端口的状态,在PWM波跨越换相时,端口要处于正确状态
!Out Sreg , R4
Return

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