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多芯线同时传输220V强电(单根芯持续电流不超过5A),是否可行,会存在什么隐患

楼主(2011-08-09):
使用多芯线同时传输220V强电(单根芯持续电流不超过5A),是否可行,会存在什么隐患吗?
没搞过强电,不知道有没有哪些安规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的?

电线的规格是 RVV 12芯 × 0.5  护套线

每根线的供电都是由继电器控制的。

线材如图所示:

网友:
保证导线绝缘层的耐压值要大于400V,线的截面积要满足电流密度的要求,依稀记得按10A/mm 2计算。直径0.5的线截面积还不到0.2mm2,是不能承受5A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保证导线绝缘层的耐压值要大于400v,线的截面积要满足电流密度的要求,依稀记得按10a/mm 2计算。直径0.5的线截面积还不到0.2mm2,是不能承受5a电流的。

谢谢tome001

我说的是 0.5 mm2,而不是直径

另外,我看现在市场上所有的正规排插,不管是10A还是16A的,用的线,都是 3×0.75 mm2 的规格

网友:
最大才是6A每平方。

而且是软线,又有护套,还和其他线在一起,按4~5A算吧。

不够啊

网友:
大哥,,不能看市面上的排插线径来说的,,你可以查一下电线的载流量,,,0.75是绝对不能用来过16A的电流的(当然,山寨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按市电220伏算,,2000瓦的电磁炉的电流不超过10A,,,0.75的线照样发热(MD牌子的),,,当然,你用不超过5A的电流,,距离短,,一条电缆同时只使用一个回路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考虑线间耐压哦,,,你也可以一条电缆是火线,,另一条零线,,这样的话线间耐压可以不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大才是6a每平方。
而且是软线,又有护套,还和其他线在一起,按4~5a算吧。
不够啊

谢谢花生,这个大概能过多大的电流?有什么资料吗?

回复 网友C:
大哥,,不能看市面上的排插线径来说的,,你可以查一下电线的载流量,,,0.75是绝对不能用来过16a的电流的(当然,山寨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按市电220伏算,,2000瓦的电磁炉的电流不超过10a,,,0.75的线照样发热(md牌子的),,,当然,你用不超过5a的电流,,距离短,,一条电缆同时只使用一个回路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考虑线间耐压哦,,,你也可以一条电缆是火线,,另一条零线,,这样的话线间耐压可以不考虑.......

谢谢发哥,我的距离不远,50cm左右。
回路情况是这样的:
12根线,其中一根零线,一根地线,其他的都是火线
地线肯定是没什么负载的了。零线的负载最重,负荷其他火线的汇总电流。

这样的情况,建议怎么挑选?

楼主:
线间电压要多少以上的合适? 我看到普通的护套线标的是300V的,每根芯包含28根0.15的铜丝。

网友:
按你说的28根0.15直径的线就是国标0.5平方的线,,,你看一下电缆有没有标耐压,,一般可以当做线间耐压,,,你说一条电缆中就一根地一根零,,其它火线,,如果电缆中有两条或以上火线同时通电流,,加起来就超过5A了,,一条零线不够过啊,,,0.5的线就当过2A-3A电流算了,,,你看实际应用中,同一条电缆同时通电流的火线有几根,,,根据火线总电流来算零线根数.......这种电缆,,,,总电流最好不要超过20A(火线加零线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你说的28根0.15直径的线就是国标0.5平方的线,,,你看一下电缆有没有标耐压,,一般可以当做线间耐压,,,你说一条电缆中就一根地一根零,,其它火线,,如果电缆中有两条或以上火线同时通电流,,加起来就超过5a了,,一条零线不够过啊,,,0.5的线就当过2a-3a电流算了,,,你看实际应用中,同一条电缆同时通电流的火线有几根,,,根据火线总电流来算零线根数.......这种电缆,,,,总电流最好不要超过20a(火线加零线的电流)......

谢谢 发哥

我预算中,单根线最大电流5A。这个预算也包括了零线的。就是单根线最大不超过5A。总电流也不超过5A,应该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