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if(c)和if(b-a)为什么会不同?(其中c=b-a)

楼主(2011-08-09):
……
        reg [3:0] a, b;
        reg  flag;

        wire [3:0] c;

        assign c = b - a;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if(rst)
                        begin
                                a <= 0;
                                b <= 0;
                                flag <= 0;
                        end
                else
                        begin
                                if(b-a==8)/////////////////////////////////////////////////////////////////////////////
                                        flag <= 1;
                                else
                                        begin
                                                a <= a + 1;
                                                b <= b + 2;
                                        end
                        end

endmodule
关键在if(b-a==8)这一句
上面写法的仿真结果显示flag无法按照设计发生跳变。
如果写成if(b-a==4'b1000),则flag可以正常按设计跳变
或者另外指定一个变量 assign c=b-a ,再写成if(c==8),也可以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结果?b-a的数据类型变化了么?

网友:
"关键在if(b-a==8)这一句 "

when in doubt, always use brackets.

网友:
这是C++吗?看上去不像C啊

网友:
顶一楼,改掉坏习惯。二楼很幽默。

网友:
回复 网友A:
VerilogHDL FPGA用到。。C变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是第一次见到VerilogHDL的代码啊.以前据说这是天书级的,不过看上去还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c++吗?看上去不像c啊

verilog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在if(b-a==8)这一句 "
when in doubt, always use brackets.

用了

if((b-a)==8)

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很好奇到底是为什么。。。。。囧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谈一个问题,a <= a + 1; b <= b + 2;两句,执行到(b-a==8)的时候是b=16,a=8;而lz的程序中a和b都是4位的reg,b=16已经溢出了吧?

网友:
将flag在另一个always进程中赋值,没有此类问题

网友:
11L说得很好,一般1个always里面最好只给一个变量赋值。
我奇怪的是,reg [3:0] a, b;b <= b + 2;
b最大是14然后溢出,要做到b-a == 8,这不太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将flag在另一个always进程中赋值,没有此类问题
没用的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if(rst)
                        begin
                                a <= 0;
                                b <= 0;
                        end
                else
                        begin
                                a <= a + 1;
                                b <= b + 2;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if(rst)
                        begin
                                flag <= 0;
                        end
                else
                        begin
                                if(b-a==4'b1010)
                                        flag <= 1;
                                else
                                        flag <= 0;
                        end

网友:
if(b-a==4'b1010)

括号呢?有没有问题
if((b-a)==4'b1010)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将flag在另一个always进程中赋值,没有此类问题
没用的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if(rst)
                        begin
                                a <= 0;
                                b <= 0;
                        end
                else
                        begin
                                a <= a + 1;
                                b <= b + 2;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if(rst)
                        begin
                                flag <= 0;
                        end
                else
                        begin
                                if(b-a==4......

我仿过,没任何问题

网友:
这简单的语法有问题,只能跟你的综合器与仿真器有关了。请问你的开发环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