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获取两杠杠之间的角度的元器件或者装置等

楼主(2011-08-10):
简单示意图如下

简单示意图 (原文件名:111222.JPG)

杠A和杠B绕一点转,怎么能获取他们之间的角度

能否添加一个元器件或者一个装置,当A和B之间角度变化时,随时得到其之间的角度,越简单越好

角度的精度要求不高

各位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旋转编码器
lz参考鼠标滚轮

网友:
模拟的方式,用电位器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旋转编码器
lz参考鼠标滚轮

谢谢这位xd的建议,回去拆个老滚轮鼠标看看

网友:
http://www.sh-huqin.com/huqin17-ParentList-407281/

这里有多种不同的量角度仪器.

最好玩的的数显倾角仪. 这东西是量度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
精度达0.05度的才二, 三百元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www.sh-huqin.com/huqin17-parentlist-407281/
这里有多种不同的量角度仪器.
最好玩的的数显倾角仪. 这东西是量度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
精度达0.05度的才二, 三百元左右.

我是要获取数据输出到自己的通过控制系统中用的

这个网站的都是成品,测量了只能人自己看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已购买了MMA7455模块,等到了试试看

网友:
用类似八音盒式的触点,通过旋转角度的不同进行编码输出,0 1 2 4 8 16 等,精度根据需要调整。
例如测量180度,在0度时,没有触点,10度时 最低位一个,
不知道你的精度和成本怎么样!提个思路,

网友:
这个不就是电位器的用武之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