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Icbo和Iceo

楼主(2011-08-10):
书上说Iceo = (1+b)Icbo,可是我查9012和9014的数据手册时,这两个管子的Iceo和Icbo都是100nA,明显与公式不符,哪位这方面精通帮解释一下。

网友:
Iceo = (1+b)Icbo     这个是错的(应该是Ic=Hfe*Ib或者Ic=(1+Hfe)Ib) 至于你说的  Icbo  Iceo    应该是漏电流  请仔细看手册  下面是我从S9014的手册上复制下来的一部分

Characteristic             Symbol  Test Condition Min.  Typ. Max. Unit
Collector cut-off current  ICBO    VCB=50V, IE=0  -     -    50    nA
Emitter cut-off current    IEBO    VEB=5V, IC=0   -     -    100   nA

楼主:
我在图书馆的很多本书上都查到了这个公式,你说这个是错的,何以证明?而且我手边就有一本,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

网友:
如果  你说Iceo 是集电极电流的话  Icbo是基极电流的话   这个公式就是对的    但是  按我在数据手册上查的 这2个参数 都是表示漏电流的  所以我说是错的。继续拿证据来说啊   或者  你说说书上的这个公式是讲什么的

9014部分参数 (原文件名:TM截图未命名.p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从来没有说过“Iceo是集电极电流的话  Icbo是基极电流的话”,很佩服兄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网友:
我比较喜欢实际测试管子性能,这样查书研究公式,吃力不讨好……

网友:
那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这2个参数我在实际中很少用到   “ 书上说Iceo = (1+b)Icbo”看来是你误导我了 你抄的公式也错了。  按你书上说的  数据手册中给出的参数都是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想再和你讨论了

网友:
三极管博大精深

网友(2011-10-26):
三极管至今还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