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解惑?cpld xc95144xl的电源与地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侠:
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使用xc95144xl的过程中,它的电源与地总是短路。我用了几块板子都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器件质量不行还是电路问题。电路很简单没有给xc95144xl乱接东西啊。

网友:
Xilinx的FPGA,V4系列,内核电源和地仅20余欧姆,正常

网友:
1.万用表在50欧姆以下一般都会报短接蜂鸣
2.一般来说,电源接口如果没有插入插头的话,正负是短接的。仔细看看你使用的电源接口就明白了,或者你把插头插进去再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