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忙:2440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8-10):
S3C2440上电有一定几率(5%)出现启动不了的情况,如果用温枪加热5s,上电就启动不了(几率80%)。曾经怀疑贴片问题,检查锡膏、换贴片厂都没有效果,BGA切片也正常。请高手帮忙分析原因:系统采用外部晶振(有源16.9344M),内核1.3V供电。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做个沙发,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
晶振换12Mhz的试试

楼主:
换了12M晶振试了,问题依旧,另外检查BGA没有虚焊,电压工作正常。考虑是否PCB走线问题?2440不用管脚都悬空了,是否悬空管脚问题?

网友:
温枪加热的时候,CPU 到了多少度,没超允许范围吧?另外,是不是周边的器件也间接受到加温的影响而工作不稳定?

启动不了有很多原因。抛开周边器件不谈,STEPPING STONE 代码有没有加载?

网友:
用过12M,也用过16M,没见过你的问题?

你要不要试一下别人的程序,另:我不知道你工作在什么频率,cpu电压1.3算比较高啦。

楼主:
40度烤机也是启动不了,现象是:常温启动,然后断电;在40度环境下烤机,上电,黑屏(2440有电压,但是没有启动,也没有读NOR FLASH)。内核没有加载。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电压及上电时序,还有reset信号?同时确认一下晶振起震了没。

楼主:
晶振是有源晶振,上电时序检查也没问题,在启动不了的情况下按复位键也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系统是从NOR FLASH启动的,但是NAND FLASH配置管脚NCON,GPG13,GPG14,GPG15都是悬空的,是不是这几个管脚的问题?

楼主:
去焊板工厂试了炉温,没有问题。PCB布线方面:数据地址线没有做等长,碎铜没有处理。不知道是否是PCB的问题。

网友:
看上去可能复位电路有问题
不过这毛病好实物分析 :)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了

加温,然后测ldo是否输出正常(我们曾经出过ldo电压缓慢上升导致CPU死掉,而且看门狗不能唤醒的情况),如果正常,再去看时钟。

看ldo的输出要用示波器看

网友:
LZ,你还没解决,听我一句。

先看看复位芯片工作电平正常不,然后试一下别人的uboot。

再去找硬件的原因。

引脚一般虽然会引起这个问题,最大可能还是复位和软件。

楼主:
今天买了友善的核心板,把存在问题的U-boot烧进micro2440后,用示波器看nGCS0看,正常;加热2440芯片到55度,上电,波形正常。看来软件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复位电路也严格检查过,没有问题。

楼主:
今天有重大发现,在NOR FLASH的片选信号上发现:有问题的情况下片选信号有一段波形就消失了,从U-boot启动过程中,代码搬运到SDRAM时死掉了,有图片为证

正常情况下的nGCS0 (原文件名:正常情况下的nGCS0.JPG)

异常情况下的nGCS0 (原文件名:非正常情况下的nGCS0.JPG)

楼主:
请帮忙分析下楼上图片的启动过程,正在查找原因..............

楼主:
没有人测试过2440启动时代码的加载过程吗?目前还没有找到波形异常的原因,但是问题是出在这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