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

楼主(2011-08-10):
有谁用过CC2430的SPI通信接口呢?最近在用它和ADXL345通信!

楼主:
CC2430的SPI接口,如果设置成SPI——1,位置2,则可以使用一个U1TX_BYTE,作为发送完成判断,而改用SPI接口0,把U1TX_BYTE改成U0_TXBYTE编译时就会报错!

楼主:
原来CC2430的头文件中没有对U0CSR(串口0控制)寄存器各个位的定义,在iocc2430.h中加入
SFRBIT( U0CSR   ,  0x86, U0MODE, U0RE, U0SLAVE, U0FE, U0ERR, U0RX_BYTE, U0TX_BYTE, U0ACTIVE )后就可以了,可以复制U1CSR的,然后把U1CSR改成U0CSR就可以了,附图
虽然还没有审核通过,但问题解决了。

楼主:
现在对ADXL345的操作已经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ADXL345接CC2430的硬件SPI接口,一种是用IO模拟SPI接口。模拟SPI很简单,可是还是没有调通,不知为什么,似乎是速度太快了,ADXL345的通信速率不能超过5MHz。现在又回到了第一种,用硬件SPI接口再偿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不是快的问题,maple板上可以设置时钟频率的,4.25Mhz,也不行……我是短学期的

楼主:
通信成功了,呵呵,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