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继电器控制强电220V,这样的PCB布局可以耐受5A以上的电流吗?

楼主(2011-08-10):
【请教】用继电器控制强电220V,这样的PCB布局可以耐受5A以上的电流吗?是否还存在不合理的隐患?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呀~~

如图所示,绿色框表示板框,继电器下面开了一个槽。槽宽5mm

左边是强电(都是火线,没有零线),右边是控制(12V)

左边强电的PCB走线宽度都是2.5mm(露铜喷锡,到时候人工补锡,使得安全通过5A电流)

最左边的三个 2Pin 的是螺钉式PCB接线端子,间距5mm的,如下图所示

继电器的接线图如下所示:

其中Power_IN 和 Power_OUT 连接的是PCB Layout图中最左边的接线端子, Power_IN 接入220V 火线,通过继电器通断控制 Power_Out 的输出。

以上,用于控制 220VAC 5A(总和)设备,是否合理,还有别的隐患吗?

谢谢~~~

网友:
线尽量粗点,正面再走一条线,多打过孔,镀锡,5A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2.5mm似乎有些细,如1楼所说,可以双面走线,还有既然是强电,;漏铜皮出来是不是不安全,

网友:
The figures in IPC-2221 presented the relationship of conductor width to cross-section, and also you could find how to calcula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2.5mm似乎有些细,如1楼所说,可以双面走线,还有既然是强电,;漏铜皮出来是不是不安全,

谢谢yu_wen

不露铜,即使双面也不够吧?

回复 网友B:
the figures in ipc-2221 presented the relationship of conductor width to cross-section, and also you could find how to calculate.

谢谢 asktutu ,我找到了IPC-2221A文档

我看了PDF文档中关于电气间距的规范,要求并不高?请看下图:

我现在PCB中,强电与强电之间的最小间距是2.4mm(接线端子的焊盘间距),那是不是应该没问题了?

关于导线与电流的大小,根据IPC2221A的规范(PDF43页,实际文档目录34页),如图:

这里有印刷错误,常数 K 的说明,两个都印制成外层。我以 0.024来计算。

导线宽度 2.5mm = 100mil
导线厚度,镀锡成至少 1mm = 40mil
温升 20度

最大电流 I = 0.024 * 20^0.44 * (100*40)^0.725 = 36.6571 A

而我的电流最大只需要5A,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记得坛子里有人讨论过这个,大概是1毫米可以过1A电流,如果两面走线就5mm,再打过孔镀锡5A应该没问题。

网友:
跟敷铜厚度也有关系

网友:
怕小了,就搞跳线,要么要厂家搞75UM的铜厚

网友:
加宽线,线上镀锡,交直流分开,弱点强电分开。学习开关电源,在pcb上开个槽。你的接头貌似撑不住5A的电流..

网友:
如果是直流220V,5A ,继电器要选好,一般都没有这吗大节点容量的。

网友:
我收藏的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中间开的槽不用开到5MM宽的,只要强电与弱电距离大于3MM,不开槽都没问题,当然开槽也行,1MM宽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宽线,线上镀锡,交直流分开,弱点强电分开。学习开关电源,在pcb上开个槽。你的接头貌似撑不住5a的电流..

谢谢electron_love

从规格书上看,通过5A电流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我也打算换大一号的。增加余量并且增大引脚间距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直流220v,5a ,继电器要选好,一般都没有这吗大节点容量的。
谢谢 coslight_dt

我选的是10A的触点切换能力的继电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个规格的好像很常见呀?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
尽可能的加宽线,线上镀锡,应该没问题。我也在考虑通10A的要多粗。

网友:
左边强电的PCB走线宽度都是2.5mm(露铜喷锡,到时候人工补锡,使得安全通过5A电流)

新手想问一下,做PCB的时候如何露铜,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5830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titrwh&bbs_id=9999

网友:
那么大的隔离槽,会不会断板

网友:
1. 5A用PCB没问题的,按照IPC221A就可行的,
2. omRon有能满足你要求的继电器
别人家的也有,但是我不能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么大的隔离槽,会不会断板

谢谢 fjourdev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忽略了,看来得把槽改短一些

回复 网友G:
1. 5a用pcb没问题的,按照ipc221a就可行的,
2. omron有能满足你要求的继电器
别人家的也有,但是我不能确定

谢谢 www1519
打算用国产的继电器,正品欧姆龙小量不好买呀

网友:
有个外壳的话露出来不要紧,你把线布在继电器下面 人手也不那么容易碰到。线上镀锡是很好的方法,电源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也许控制线路有问题。

1、ctrl控制npn三极管,而三极管控制relay导通,注意一下mcu上电时的初始电平。

2、一般做法,使用光电耦合器隔离电源。

网友:
继电器不如单独出来用继电器座,走线 非要做在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A:
2.5mm似乎有些细,如1楼所说,可以双面走线,还有既然是强电,;漏铜皮出来是不是不安全,
谢谢yu_wen
不露铜,即使双面也不够吧?
回复 网友B:
the figures in ipc-2221 presented the relationship of conductor width to cross-section, and also you could find how to calculate.
谢谢 asktutu ,我找到了ipc......

强电 220v之间的间距起码也要4-5mm以上
2.54?爬电间隙都不够

网友:
每个继电器5A?满载时公共线岂不是要25A?

楼主:
回复 网友I:

引用图片
我收藏的表,希望对你有帮助

非常感谢 lbblsws,根据你提供的数据来看,我的设计通过5A电流应该是安全的。

回复 网友J:
中间开的槽不用开到5mm宽的,只要强电与弱电距离大于3mm,不开槽都没问题,当然开槽也行,1mm宽就行了

谢谢dimmers,开槽大一些,希望可靠性好一些呗。反正空间放在那里也是浪费

回复 网友K:

谢谢AWEN2000,我根据上面的那个IPC2221A文档来看,应该是足够的。而且一般的开关电源输入端子,都是这种5mm间距的吧?算上焊盘,跟我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回复 网友L:
每个继电器5a?满载时公共线岂不是要25a?

谢谢 xiaoking
这个5A是单根线最大负载,也是公共线的最大负载。不会出现25A的情况

网友(2011-10-30):
那个计算的不对,截面积不是100*40的,哪有40mil厚的铜?建议两面布线,或者开窗加锡也行,就是危险点,开窗加锡过10A都没嘛问题的

网友(2012-03-30):
找块普通的板子,测试下上面的走线能通过的最大电流,通个1A的电,看线能不能承受的住!

网友M:
注意你220V后面的负载是阻性,还是感性,继电器在这两种负载下输出额定电流是不同的,

网友:
那么宽的线  承受1kw 肯定没问题

网友:
你的电压是220v  你抽空拆开你家的电磁炉看看 就相信我说的了

网友:
试过10A电流,线不要覆盖绿油,堆锡,锡里面再埋一条电缆里面的铜线

网友:
我测了下,普通2层的PCB板,35mil的线,40mm长,流过3.5A的电流都不发烫,测得数据为PCB线两端电压为0.0670V,由此算得其功耗为0.2345W。因此我想对于直流而言,2.5mm的线宽流过5A应该没问题,关键是走线要尽量短,太长的话,走线的电阻就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M:
注意你220V后面的负载是阻性,还是感性,继电器在这两种负载下输出额定电流是不同的, ...

继电器的输出额定电流就一个值吧,只是对于阻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在选择继电器触点容量时需注意,感性负载需要的容量比阻性负载大很多。

网友:
2.5mm的线宽,70盎司的厚铜就可以过5A左右了,你还喷锡,绝对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