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解IR2110半桥电路问题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哥们帮忙看看这个IR2110半桥电路,可不可以直接在HIN,和LIN端输入同向信号,然后使两个MOS管同时导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是半桥这样就炸了,
如果你的两个mos管是共地的就可以,但是要把VS接地, 不过就没必要用211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具体指点下好吗,我刚接触这个还不怎么熟悉,这个就是要隔离,然后要两个MOS管可以同时导通,同时关断。

网友:
如果负载是接在上下桥之间,一定要先开下桥一定时间让C1完成充电才可以开上桥。看你的原理图感觉你对Mosfet驱动没啥概念,先找些相关资料看看吧,以少走弯路。

网友:
看你现在的电路下桥能不能开都是个问题

网友:
还有一点,如果是安全方面的隔离的话,是不能用Mosfet管的,只能用继电器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有硬件防通臂导通的功能,只能用于半桥驱动,不适合你的需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赐教啊,不是说MOS管不能共地嘛,是不是这样接C1不能充电啊,我看这个芯片好久了就是不懂它输出给MOS管的电压有多大?

网友:
所以要先让下桥导通接到地让C1充电

上桥的高电平输出电压是6脚的电压,下桥是3脚

楼主:
好的,我可以接了负载以后先让下桥导通,C1就有回路充电了,还有那些电阻的阻值根据什么来确定啊???麻烦你了大哥。呵呵

网友(2012-07-16):
长个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