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仿真】[MicroCap][005]——AD603 A LOW NOISE AGC AMPLIFIER 电路仿真。

楼主(2011-08-10):
发现每天发一个仿真的还真难,虽然每天都做好些的仿真。
==============================================================
AD603 datasheet 中 A LOW NOISE AGC AMPLIFIER 的原图:

MC10 中绘制的原理图,增加了信号源内阻以及输出电阻(MC中是必须有直流回路的):

交流分析:

谐波失真分析(基频10MHz,信号源幅度为 10mV~100mV,步进10mV):

楼主:
汗,被误导了。。。
这个电路增益很高的。俺的输入信号太高了,所以失真非常大。。

The cascaded amplifiers operate in sequential gain. Here, the
offset voltage between Pin 2 (GNEG) of A1 and A2 is 1.05 V
(42.14 dB × 25 mV/dB), provided by a voltage divider consisting of
Resistors R5, R6, and R7. Using standard values, the offset is not
exact, but it is not critical for this application.

The gain of both A1 and A2 is programmed by Resistors R13
and R14, respectively, to be about 42 dB; therefore, the maximum
gain of the circuit is twice that, or 84 dB. The gain control range
can be shifted up by as much as 20 dB by appropriate choices of
R13 and R14.

楼主:
输入信号0.1mV,1MHz时,AGC输出的瞬态分析,需要7mS才稳定下来。

输出的瞬态分析(输入信号为1MHz,幅度为 50uV~200uV,步进30uV)
按原图的增益设计,200uV就已经削底失真了。

输出的瞬态分析(输入信号为0.1mV,频率为 1MHz~100MHz,步进10MHz)
虽然说mc9支持20个不同的参数stepping同时分析,不过这么多的点,俺的机器有些受不了了。

网友:
顶.有时间再细看.

楼主:
继续:

这个运放的谐波失真很低。图就不贴了。
看一下单级运放的带宽(交流分析输入信号1mV):

原图中AGC的调节是由Q1构成的半波检波电路和Q2构成的电流源做负载(以获取更大的AGC增益),但发现AGC电路的作用并不明显。也不知原图的设计带宽是到多少MHz。不过通过计算目标带宽增益与AGC电压的关系,调整AGC部分就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惊奇!!这个电路图能达到自动增益?
我用multisim按照你电路图画的,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66263IJ2W3I.zip(文件大小:316K) (原文件名:AD603构成AGC原始.zip)
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俺没装MS(机器里都一堆仿真软件了),贴个图吧。。

俺也怀疑那个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
仿真结果直接失真了~

网友:
现在是越改越乱,各种怪异的波形都出来了~~~,

楼主:
10uV 是不会失真的啊。。。

网友:
LZ,能做一个简单的软件操作教程吗?
发现这个软件非常好!但有的不会用!
比喻画一个简单的仿真,能把工程的建立到仿真的整个操作;抓图,演示一下啊!

楼主:
仿真分析好多。。。。

俺写个简单的吧。

网友:
LZ请问MC10是什么?

网友(2011-10-20):
很有用呀

网友(2012-11-16):
请问楼主在吗,有急事联系一下啊

网友(2013-07-16):
楼主误导人,该图不可用!

网友:
此图确实不能用
会倍频

网友(2015-05-01):
哎,AD603怎么那么难用,逛了好多贴子连仿真都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