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11.0 下载,安装,破_解 介绍说明。。 好用,支持中文注释

楼主(2011-08-10):
Quartus II 11.0 挺好的,支持中文注释了,比较方便。

下载Quartus II 11.0 正式版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11.0_quartus_windows.exe      1.01GB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11.0_devices_windows.exe      3.92GB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11.0_legacy_nios2_windows.exe   142MB

Quartus 11.0安装方法
首先安装11.0_quartus_windwos.exe,

只是装了软件,还没装FPGA器件文件,器件文件就是支持各种Altera器件的文件包,这个跟11.0前的版本有很大区别:以前的都是默认一起装的,现在灵活了,我们可以选择常用的器件包装,用不到的就不装了。

双击11.0_devices_windows文件,不多说,按提示一步步操作下去。注意:刚才quartus装在哪个目录下,器件包也要装在相同目录下。

装好了,但是想长期使用软件的话,就得破_解。首先打开Quartus_11.0_x86破_解器(内部版)

#用Quartus_II_11.0_x86破_解器(内部版).exe破_解C:\altera\11.0\quartus\bin下的sys_cpt.dll文件(运行Quartus_II_11.0_x86破_解器(内部版).exe后,直接点击“应用补丁”,如果出现“未找到该文件。搜索该文件吗?”,点击“是”,(如果直接把该破_解器Copy到C:\altera\11.0\quartus\bin下,就不会出现这个对话框,而是直接开始破_解!)然后选中sys_cpt.dll,点击“打开”。安装默认的sys_cpt.dll路径是在C:\altera\11.0\quartus\bin下)。
#把license.dat里的XXXXXXXXXXXX 用您老的网卡号替换(在Quartus II 11.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下面就有NIC ID)。
#在Quartus II 11.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然后选择License file,最后点击OK。
#注意:license文件存放的路径名称不能包含汉字和空格,空格可以用下划线代替。

网友:
这个破_解怎么样,貌似之前的破_解,只有nios核能用,其他核都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破_解怎么样,貌似之前的破_解,只有nios核能用,其他核都不能用。

我在用,使用正常。

网友:
我还在用4.2 .....

网友:
不知win7 64位下好用吗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11.0_DSP_builder_windows.exe     58MB
下载不了

网友:
需不需要上了sp1的补丁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DSP builder木有授权啊……

网友:
可惜我用的还是9.0版本!干净换,省的别别人交流时还版本来回倒腾!

网友:
问一下我的笔记本有三个NIC该填哪一个?还是都填?

网友:
Q2 11.0 下载及破_解,MARK!

网友:
升级11.0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我的笔记本有三个nic该填哪一个?还是都填?

填其中一个即可

话说有没有x64的破_解?还是说这个一样可以用在64位系统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11.0的补丁吗,以及sp1的破_解软件

网友(2011-09-14):
刚开始学习先关注一下

网友:
什么时候能有64位的破_解啊??期待

网友:
11.0_legacy_nios2_windows.exe

这个是干什么的啊

11.0_quartus_windows.exe      装这个后,nios ii也有了哦

还要那个干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11.0_dsp_builder_windows.exe     58mb
下载不了

这个能下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11.0_dsp_builder_windows.exe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在下面一段话之前的操作我都做了,
#把license.dat里的XXXXXXXXXXXX 用您老的网卡号替换(在Quartus II 11.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下面就有NIC ID)。
这一步,NIC ID共有三段数字,用逗号隔开的,是选择其中一个还是全部复制啊?我全部复制替换了,怎么没破_解啊?重新打开软件还是出现提示要license文件,请求帮助!

#在Quartus II 11.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然后选择License file,最后点击OK。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下,在下面一段话之前的操作我都做了,
#把license.dat里的xxxxxxxxxxxx 用您老的网卡号替换(在quartus ii 11.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下面就有nic id)。
这一步,nic id共有三段数字,用逗号隔开的,是选择其中一个还是全部复制啊?我全部复制替换了,怎么没破_解啊?重新打开软件还是出现提示要license文件,请求帮助!
#在quartus ii 11.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然后选择license file,最后点击ok。

nic id共有三段数字? 我不清楚你的是什么情况,我这边就是一串数 12位。没逗号。

网友:
升级太快了啊  等sp1

网友:
有没有modelsim6.6的破_解啊??

网友:
下载破_解文件时出现以下提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360提示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神贴,必须MARK

网友:
我也mark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这么大啊

网友(2011-10-19):
要是把11.0_devices_windows.exe 再分开就好了,只用max2的郁闷了。

网友:
新版本全部安装的话要好几个G,有选择性的安装吧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也是按照你所说的方法进行破_解的,但是在运行破_解器的时候提示说那个“sys_cpt.dll文件正在运行,请关闭”,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就没有管他,也生成了license.dat文件,我改好之后运行Quartus,确实没有之前那个试用期三十天的对话框了,但是我在编译Verilog程序的时候会出现错误,说是“Invalid license key”,还说是:“The lice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不管是我选择Device family,还是软件自动匹配Device,都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这种情况你碰到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是笔记本吧,应该是有电脑的地址,还有那个无线网络的,我的之前有两个,我把无线网络禁用后再看NIC里面的ID就只有一个了。你的三个我倒不太清楚了,破_解的时候只需填一个就行了,你也可以这样做,“开始->运行->cmd->ipconfig/all”然后在“本地连接”的下面有Physical Address,就是你要填到license.dat中的IP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mark,据说这里SOPC BUILDER没了,改成了QSYS,不知道有什么不同?

网友:
谢谢了,不过下载破_解时要关了360才行!

网友:
8.0的飘过,不知道11.0的支持Altera 的University IP不呢?  请问楼主

网友:
很好,楼主辛苦了
留帖表示感谢

网友:
大家破_解了用起来怎么样啊。

网友:
估计有很多BUG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还在用4.2 .....

可不可以发个链接?我也想要个4.2

网友(2011-11-26):
非常好的资料,问一下,支持32位win7吗

网友:
支持WIN7,正在用!

网友:
感谢楼上提示,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感谢楼上提示,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2012-02-07):
哪位高人奉献一个licgen吧,那才叫*******呢~

网友:
之前一直都是用 XP系统的,安装破_解使用都没有问题。现在新买了台机子WIN7 32位的系统,安装方法路径、破_解方法都一样,使用后出现问题了,编译总是说不支持我现在所选芯片使用,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9.0用着正常,先不换呢,硬盘不够空间了

网友:
这种开发软件占用硬盘空间都不小的

网友:
装上试了一下,打开的文件夹路径不能出现中文,有中文路径就打不开了。

网友:
终于可以中文注释了!

网友:
支持中文技术,真的听不错的

网友(2012-04-27):
看到好东西了,只是这会儿论坛下载有问题,所以…………………………

我等~~~~~~~~~~~~~

网友:
顶  好大的文件啊

网友:
刚开始用,不太了解,貌似是成功装上了,嘿嘿,多谢楼主。
另外,因为近期论坛之前上传的文件暂时下不了,我也上一个刚在网上找的破解文件吧。
按太快了,文件还上传呢,呵呵。

网友(2012-05-31):
做个标记,谢谢楼主

网友:
http://www.huanor.com/bbs/showthread.php?t=13608
这里比较全,几个版本都有。

网友(2012-08-06):
mark  好像下载不了了

网友(2012-09-26):
引用 网友G:

记号,.慢慢下载

网友(2014-12-07):
楼主有Quartus_12.0_x86的 破_解器 吗?我的老是破解不成功。

网友:
楼主知道怎样破解OpenCore Plus这类IP核吗?

网友:
恩呢 收下了 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一直在用quartues II 12.0

网友(2016-05-20):
谢谢了。还有破解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