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的FLASH烧录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10):
小弟最近在自学NIOS II,自建SOPC的时候添加了EPCS和SDRAM,程序编好后想固化到EPCS里面。 按照相关的操作步骤做了:
1、先把quartus II中生成的SOF文件,下载进去。
2、在NIOS II中选择FLASH PROGRAMMER

FLASH PROGRAMMER (原文件名:1.png)
之后点击 RUN,烧录完成后提示成功,但是跑不起来。
程序是可以的,因为我烧录以前进行了仿真, RUN AS->NIOS II HARDWARE ,这样是能跑起来的。

在烧录后,我检测了引脚电平,发现都是高电平,然后用quartus II把SOF文件又下载一遍,发现可以正常运行。但是这样还是没有固化啊,断电后还是没了,请教下大家,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软件版本是9.1 SP2

网友:
下载线从AS口拔掉,再上电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JTAG下载,不是AS下载

网友:
考虑是不是软件版本bug的问题,换别的版本试试

网友:
先下载一个完好的pof到epcs,判断epcs是好是坏。
再次看一下你CPU的复位设置。

网友:
哦,和我遇到的问题的一样的,怎么就是跑不起来啊!真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的

网友:
QUARTUS 9.1SP2是有这个问题的,cyclone的NIOS程序能固化进去,cyclone II和cyclone III的都不行,这是我使用的结果,你可以换成QUARTUS 9.1SP1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说的对!我已经试验过了。软件换成了10.0,程序不动,一点问题都有没有。一句话,低版本软件害死人啊!而且9.1SP2这个版本bug太多,太恶心了,大家千万不要再用了!

网友:
我和你相反,开始用10.0,老是有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一会不能烧、一会不能调,七弄八弄有时又可以了,痛苦死了。

改用9.1后就服帖了。

没用过这么烦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