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此步进电机是几线几相的,网上搜不到数据手册

楼主(2011-08-10):
是工作在17v吗,如果接L298该怎么接

网友:
我猜是 四相
黑白两线为公共线

网友:
找到23LM-C352-15的少许资料,跟你这个应该大同小异。
-----------------------------------------------------------------------------------
泰国产
ASTROSYN出品
型号:23LM-C352
规格:DC3.9V,1.3A
线圈电阻3欧
四相六线步进电机
步进角1.8°
尺寸:φ57×52mm
轴径:φ6.3×19mm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要好好修炼一下google的功夫呀:

http://us.100y.com.tw/pdf_file/79-NMB-23LM-K.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是啊,我很菜,第一次接触步进电机,谢谢

网友:
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2013-11-20):
我也弄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