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读写IS61系列的SRAM,最快的速度是多少?我试过时钟160M,读写速度是40M。

楼主(2011-08-10):
RT
如果时钟为80M,读写速度也大概在40M左右。

网友:
H2FeO4测试过,能基本跑到SRAM的设计值。比如10ns的,跑到100M左右。

FPGA操作SRAM遇到的问题是IOB延迟和写脉冲宽度。
读数据调到100M问题不大,主要是Delay;写就比较麻烦。

网友:
最快的速度跟你板子的布线有很大关系。。。
其次才跟你的逻辑有关。

网友:
才几十兆100M,根本和布线没什么关系。你把SRAM放的和FPGA近一些,线随便连连就没问题。

网友:
时钟100M,读100M,写50M

网友:
10ns,读写100M,RD,WE均5ns(被100M clk打半拍)落在D0-16中间,所有信号到io延迟约束到一致,sram离fpga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