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IC可以处理正弦波的失真问题

楼主(2011-08-10):
是不是有一种IC可以把输入的正弦波进行数字化处理,从而可以得出正弦波失真了(OK的正弦波的振幅和频率已知的)

网友:
用单片机或者DSP做FFT变换,然后看频率峰值。

网友:
失真分析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单片机或者dsp做fft变换,然后看频率峰值。
-------------------------------------------------------------------
这个峰值会不会自动输出到单片机或DSP,活着可以单片机等读取到这个峰值,如果还要人的眼睛看,那就没意义了

楼主:
多希望这样的IC,其他的方法也好,只有一个条件:不用人的眼睛看就可以通过波形处理的数据判断正弦波是否失真!期待中....

网友:
这算模式识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希望这样的ic,其他的方法也好,只有一个条件:不用人的眼睛看就可以通过波形处理的数据判断正弦波是否失真!期待中....

失真分析仪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