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咪头电路求救

楼主(2011-08-11):
功能是:有声音就输出低电平给单片机
声音传感器
这图是网上找的   按它这图试了下 不成功 MIC放大后 lm393的3脚输入怎么是0阿.
实现不了他的功能
R1 R2 R3 电阻是不是多少都行的? 它没有标出来..我就随便用了 10K
谁能帮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阿 ...

网友:
三极管工作区有问题,按LZ设计,应该有一级话放在前面,而且8050好象放大倍数不够吧。考虑用393的另外一个运放做话放,三极管就可以去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极管工作区有问题,按lz设计,应该有一级话放在前面,而且8050好象放大倍数不够吧。考虑用393的另外一个运放做话放,三极管就可以去除了。

那具体怎么连阿? 可以给他个图吗?

网友:
童鞋~ 一个问题不用连_发三遍吧?

网友:
R1用1K-10K,R2不用,R3用3M以上......

网友:
常用的
很好用
工作电压建议 >5V,<9V,
灵敏度调节R1。

网友:
重新上传

网友:
正常情况下 OUT为低电压,
有声变高电压平
楼主要的刚好相反,
加一个三极管反相就OK了。

网友:
关于咪头,我唯一的经验就是要注意咪头的工作电压,每一种咪头都是不同的。

所以,lz你调节一下下R1、R2。一般就什么问题啦。

网友:
R2、C1应该是为了滤波用。其实不用R2、C1。R1在1K以内就行,我觉得就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重新上传

太好了...果断试试 谢谢了

网友:
音频放大最好用专用的运放,

网友(2012-01-19):
搞好了吗?

网友(2013-07-22):
六楼的图是好用的,正确

网友:
6楼的图,果断好用。R1 调大,灵敏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