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最小可以输出多小尺寸的图像呢??求解释

楼主(2011-08-11):
(⊙o⊙)…,,,,找遍数据手册,只有介绍上说可以输出 40*30的图像,可不知道实现的方法,,,

大侠给看下

网友:
VGA(640*480),QVGA(320*240)我只知道这些,可以在0x12这个寄存器里配置

网友(2014-01-21):
小的用 QVGA 读取的时候适当选择就可以了 xmax没办法读到320 ymax读到80 等待下一幅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