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级AD603_AGC仿真实例(multisim 10.1)

楼主(2011-08-11):
许多网友仿真两级AD603 AGC感到困难,现发一仿真实例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还以为是和花生一样的电路,不同的软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样的电路,仿真软件不同,分析采用的方法也不同。
总体来说,MC要比MS难些。汗,让俺缩写的快没了。。

eezm 能否仿真下10M左右的信号变化?幅度和频率,看下AGC。

还有就是这个电路的频率响应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按你的电路画,仿真,图形如下:

第二条线是输出,怎么看起来想被截了,但是占空比又不对呀~~~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并且是衰减的,时间长了,就变成如下图形了:

输出直接变成了直流量~~~

网友:
直接用eezm的电路图仿真能实现自动增益,但是用幅值1mv,频率10MHz信号时,输出有3.107伏,超过了AD603能输出的电压范围,导致失真。如图:

我在想难道是multisimAD603的仿真模型有问题??我的是11版的~~~

网友:
或者我把我按照eezm大神图画的贴上来吧,或许我图画的有问题~~,恳请大家指出错误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说错了,10MHz时同样能实现稳定输出,只是随着频率的增大,得到稳定输出信号的时间越来越长,相对的,10MHz也才500us。输出幅值大约在1.14左右(输入信号为10mv和100mv均为),相当不错~~~

网友(2013-07-16):
楼主,这个仿真图有有问题啊。不能稳幅,没有实现AGC的功能......

网友(2013-11-04):
仿真很容易通过,但实际电路不容易调试。感觉模拟电路特别是高频的,调试起来比数字电路要难很多。

网友(2015-05-01):
楼主,请问您的电路能直接用在实际吗?我做一个做品想用A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