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模块发送数据时对板子上MCU的影响问题,请苹果猫大侠进!!

楼主(2011-08-11):
我们做的 GPRS/GPS卫星定位板子,当GPRS模块连网或发送数据时,测得对板子上单片机的口线产生1V多的干扰,请问这属于正常吗? 能够避免吗? 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干扰  1v 多      说的不清楚
是电压跌落了吧,,,  当GPRS模块连网或发送数据时 电流比较大

网友:
明显是电源问题,可能和布板也有关系,这种应该电源和地都应该单点,加电容,有条件的用双电源。

网友:
可以看看电源上的纹波

网友:
加个超大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干扰  1v 多      说的不清楚
是电压跌落了吧,,,  当gprs模块连网或发送数据时 电流比较大

MCU的供电电压不下跌,测试的是单片机的串口和其他口线,发数的时候有1V多的下跌干扰。

网友:
测下MCU供电端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下mcu供电端波形。

MCU供电端波形正常,文波在允许范围内!

楼主:
继续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干扰  1v 多      说的不清楚
是电压跌落了吧,,,  当gprs模块连网或发送数据时 电流比较大
mcu的供电电压不下跌,测试的是单片机的串口和其他口线,发数的时候有1v多的下跌干扰。

测试下gpes的电源有没有跌落
另外。你测试的串口是和gprs连接的串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和GPRS链接的串口,是单片机的另一个串口! GPRS模块的供电电源也不下跌!

网友:
电源设计的最大电流不够,一般至少要能提供1A的电流才行,打个折,电源设计要按照2A走。

楼主:
电源芯片用的LM2576,应该能够达到2A吧!

网友:
我做的是单片机和EM310模块的SCI口直接相连,EM310模块上电与否好像对能不能正常的烧写程序有影响

网友:
LM2576能够达到2A,不等于你的电源能够达到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