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为什么只坏正桨呢???

楼主(2011-08-11):
各位,有没有发现9050的三叶桨与1060的三叶桨的厚度不一样啊,用同一个子_弹头夹持,9050没有问题,而1060只露出2-3个丝,由于手头没有1047的二叶桨,所以不知道情况如何?

目前我的4轴消耗正桨的能力特别大,每次炸机,摔坏的都是正桨,制作之初买材料的时候,我准备了2套1060的桨,2套9050的桨,而且特别的,我在此基础上多准备一个1060和1个9050的三叶正桨,从7月初能飞起来之后,到现在只剩下1套1060的桨可以用了。

在QQ群中,有人说1060的三叶正桨可以用1047的二叶正桨代替,性能差别不大,已经实验过。

这主意不错,GWS的1060三叶桨,8块钱一个,GWS的9050三叶桨,7块钱一个,而1047的二叶正桨才2块钱一个,这样玩,就相当爽了,炸一次机基本上只坏一个桨,也就是说炸机成本只有2块,好爽。

返回来,没有1047的桨,所以想知道一下1047桨的厚度是多少,好做准备。。哈哈!!

刚试飞的时候,盒子里面好多桨,现在只剩下可怜的一套1060桨可以用了。

网友:
lz 运气不好吧。

话说我炸鸡  好几次了,都是断脚架,  螺旋桨 炸了 ,磨磨照样飞。  不过震动大,明显感觉不平稳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 运气不好吧。
话说我炸鸡  好几次了,都是断脚架,  螺旋桨 炸了 ,磨磨照样飞。  不过震动大,明显感觉不平稳

那你是不是弄3D飞行呢?

我也就是让4轴前进后退之类的,可不敢太放肆了,MONEY啊!时间啊!

网友:
我是菜鸟,  怎么可能会3d ,太高估我了。 基本都是 错误控制才导致炸鸡的!

不过 炸鸡只坏正桨,只能说明 luck不够好,   几率是均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菜鸟,  怎么可能会3d ,太高估我了。 基本都是 错误控制才导致炸鸡的!
不过 炸鸡只坏正桨,只能说明 luck不够好,   几率是均等的。

咱们的水平均等,我也是第一次玩4轴,以前也没有碰过其它的航模。

如果机会均等的话,我不赞同,因为之前已经摔了无数次正桨,我以为是机架的平衡有点问题,然后将飞控方向转动90°,当然所有电机需要调整了,结果仍然是摔正桨,摔了好几个,由于我买的都是正品的GWS桨,这桨不错,扇叶的韧性不错,所以价格也就相当高了,这个周末,我飞了2次,一次飞3块电池,每一次都要摔一个正桨,这样两盒红塔山就没有了,啊啊!!

我在QQ群中看到,有人说1047二叶与9050三叶性能差不多,而1047只要2块,价格便宜近4倍,这样再摔也不那么心疼了,所以才有此问题。。

看来我还是得准备烧录韩版的程序了。

楼主:
叮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