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 msp430 的AD转换设定有问题吗?测得数据不太对啊?

楼主(2011-08-11):
//===================

void init_ad(void)
{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8;           // 开启ADC12, 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3;                 // 多次采样

  ADC12CTL0 = ADC12ON+SHT1_6+SHT0_6+MSC+REFON;           // 开启ADC12, 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0|= REF2_5V  ;
  ADC12CTL1 = SHP+CONSEQ_3;                 // 多次采样

  //ADC12MCTL3 = INCH_3;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4 = INCH_4+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1 = INCH_1+EOS+SREF_5;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
//=======================下面需要改
void close_ad(void)
{
  ADC12CTL0 &= ~ENC;
// ADC12CTL0 &= ~ADC12ON;
}

void data_convert(void)
{
  ADC12CTL0 |=ENC +ADC12SC;
  P6SEL |= 0x03;                            // P6.0 ADC option select
  while( 1 == (ADC12IFG&ADC12BUSY))
  {
   ad_data0 = ADC12MEM0;
   ad_data1 = ADC12MEM1;
  }
  close_ad();
端口0实际电压为:0.725  0.725/2.5*4096=1187,msp430给出数据880;
端口1实际电压为:1.9    1.9/2.5*4096  =3112,msp430给出数据3967;
参考源为 :2.5吧 (我设定成 2.0数据也没有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
上面数据  差距很大啊,是不适哪里设定有问题?
为何设定 SREF_5  与否 采集到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网友:
说实话,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拿不定 参考电压源应该用SREF_5么?
SREF_5 :正选ref+,负选ref-/eREF-、
SREF_1: 正选ref+,负选AVss。

我用F169的片子,也是2.5内部参考电压,用的都是SREF_1,相当准确。

当时用的AD初始化:
void init_AD(void)
{
  P6SEL = 0x0F;                             // Pin P6 used by ADC module
  REFCTL0 &= ~REFMSTR;                      // Reset REFMSTR to hand over control to
                                            // ADC12_A ref control registers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3+ADC12REFON+ADC12REF2_5V;           // ADC12 on, extend sampling time
                                            //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
  ADC12MCTL0 = ADC12SREF_1+ADC12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SREF_1+ADC12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ADC12SREF_1+ADC12INCH_2;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ADC12SREF_1+ADC12INCH_3+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

网友:
同样MCTL0与MCTL1为什么不用同样的SREF,上边的程序 MCTL0用的是SREF_0 :正 AVcc,负 ACss;MCTL1用的是SREF_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