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7135 BUSY 仿真,差别2个字

楼主(2011-08-11):
申请了2片美信的7135,一直没玩起来,前几天在论坛搜索7135的帖子,拼凑下电路,修改了下程序,单片机可以显示7135的电压,差别2个字。

参考这2个帖子
Protues仿真ICL7135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8678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7135&bbs_id=9999
求助ICL7135做的20v/200v电压表驱动共阳数码管仿真成功,驱动共阴数码管不行有文件求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9056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411412&bbs_id=9999

网友:
这种AD不应该有差别的,用计数器门控计数方式一个字都不会差

网友:
仿真的话,是不会有差别的,你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void main ()
{

    TMOD=0x09;//T0 16位计数器,门控方式

    TL0=0; //T0初值
    TH0=0;

    IT0=1;  //int0 低电平触发
    TR0=1;  //开始计时
    EX0=1;  //int0 中断使能
    //ET0=1;
    EA=1;

    while(1)
    {
        D = A;
        dis_buff[0] = D/10000;
        D = D%10000;
        dis_buff[1] = D/1000;
        D = D%1000;
        dis_buff[2] = D/100;
        D = D%100;
        dis_buff[3] = D/10;
        D = D%10;
        dis_buff[4] = D;
        display();
    }
}

void int0con(void)interrupt 1
{
    TR0 = 0;

    A = TH0;       // A=TH0*256+TL0;
    A << =8;
    A |= TL0;

    A >>= 1;       // A/2-10001
    A = A-10001;

    TH0 = 0;
    TL0 = 0;
    TR0 = 1;
}
单片机时钟6M,7135时钟250K。
程序很简单,算法也没错,不知道怎么就差了2个字。

楼主:
奇怪的很,输入电压是0.31968V,7135显示的是3.194。

单片机计数的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