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 .NET CF的书比较少,我来共享4本很不错的.NET CF 书籍英文电子版(C#/VB.NET

楼主(2011-08-11):
.NET Compact Framework Programming with C#  (解压后吧文件名里的#换成S,否则打开是大白页)
Microsoft® .NET Compact Framework Kick Start
SQL Server CE Database Development with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

请解压到英文路径里,包括中文的路径文件可能打不开。

绝无病毒。

网友:
无法修改 #  到S啊   已经是在d盘根目录了

楼主:
就是把文件.NET Compact Framework Programming with C#.chm 改为 .NET Compact Framework Programming with CS.chm

在DOS窗口下输入
ren ".NET Compact Framework Programming with C#.chm" ".NET Compact Framework Programming with CS.chm"
回车

只要路径、文件名里别有中文和英文符号CHM文件就能正常打开。

网友(2012-12-04):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2013-02-08):
其实把.NET Compact Framework Programming with C#.chm,在windows下去掉前面的.和修改#号为S。
Microsoft® .NET Compact Framework Kick Start直接去掉®商标,直接可以读取。

网友:
运行效率怎么样呀?总担心解释执行效率差。科维KW的软PLC好像用了.net技术,但用了预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