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能指导使用,愿奉送此芯片

楼主(2011-08-11):
只送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ssd?

业余玩的,能用在stm32F103的开发板就行

网友:
买个u盘主控板,把它贴上去,然后在stm32中用u盘的方式使用

网友:
手册上应该有时序说明的

网友:
省省吧,一颗也值不了几个钱。是NAND FLASH,4GB容量。

网友:
NAND都是JEDEC标准接口的吧,直接挂FSMC上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9494......

楼主:
谢谢各位,谁要芯片,只送一片哦

网友:
好像SD卡里就是一片这样的东西。